[ARM入门] KL25Z单片机滑条问题请求 悬赏支付宝直接打款

楼主(2017-11-23):
遇到一个用板子自带slider控制led灯的程序
问题是板子不知道我何时按了按钮
程序如下int turn;
int temp=0;
for(turn=0;turn<10;turn++){
        if(turn>0)
        {
                sequence(turn);
                temp=TSS1_cKey0.Position;
                int h=0;
                while(h==0)
                {
                        TSS_Task();
                        lstpos=TSS1_cKey0.Position;
                        if(lstpos!=temp)
                        {
                                if(TSS1_cKey0.Position>=0 && TSS1_cKey0.Position < 24)
                                {
                                        h=1;
                                        RED_blk();
                                }
                                else if(TSS1_cKey0.Position >= 24 && TSS1_cKey0.Position< 40)
                                {
                                        h=1;
                                        GREEN_blk();
                                }
                                else if(TSS1_cKey0.Position>= 40 && TSS1_cKey0.Position <= 64)
                                {
                                        h=1;
                                        BLUE_blk();
                                }
                        }//if
                        else
                                temp=TSS1_cKey0.Position;
                }//while
        }//if
        else
                temp=TSS1_cKey0.Position;
}//for

解决了直接支付宝打款
看完成程度给报酬

网友A:
21ic直接有打赏功能的,不用走支付宝也可以。

网友A:
板子不知道我何时按了按钮,应该是像按键一样,定时器中定时检测扫描了吧。

楼主:
有没有能帮我debug的

网友B:
为了得知什么时候有按键,根据任务大小的要求可是使用一直查询或者定时查询呢的方式进行获取。

网友C(2022-07-09):
HI 各位,
想用一块 FRDM-KL25Z ,哪位可以出一块给我, 电话微信 18926529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