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不懂就问】
昨天用到了这两种空开,如图
有如下不明白
【1】空开上的参数400V很理解,但是怎么下面都是4000A,难道是4000A的电流能力?
【2】这两种空开外观和参数几乎一样,昨天实验所带的负载电流为24A,用到哪个比较旧的空开时,
在21A不到就跳空开,而用那个新空开时就可以,怎么回事?

网友A:
关键词:DZ47-60,正泰断路器,DZ47-63
说明介绍:
符合标准:GB10963.1 IEC60898-1
额定电流范围:1~63A
瞬时脱扣类型:C型、D型
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操作转换用,具有隔离功能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4000A、6000A
电气寿命4000次,机械寿命10000次

网友B:
用线混乱,用电没有说明现状,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