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加速度计重力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我读MPU6050.
        temp = 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采样得到的值是17602,除以16384,等于1.07.就是重力加速度是1.07.
这样算是准的吧?
温度是36度。环境温度肯定比这低,这个是不是测得芯片的温度?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芯片内部温度。

网友B:
温度的话,是指芯片内部温度,传感器在芯片内部;

网友C:
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D:
1是不是对应9.8?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测量结果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不是对应9.8?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测量结果是什么意思。

是的

网友D:
多谢,原来如此,1指的标准大气压下海平面的重力加速度。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