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波动

楼主(2017-11-23):
测量机器的功率,发现功率一直在跳动,跳动范围0.5W。机器由一个220V转12V5A的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空载测量,功率也有在跳动,跳动范围0.15W左右,这个功率波动是正常的吗。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呢?
智能的电子产品,还是一个老旧的电炉

网友B:
要看波动的比例,如果是60W满载,那波动个0.5W非常正常;如果只有2W的输出功率,变动有0.5W,那就不太正常了。
理论上来说,你的测试工具会有误差,负载也会有变化,另外还可能和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有关系

网友C:
开关电源噪音大,可能影响了你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