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管脚中断标志问题

楼主(2017-11-23):
管脚中断通道标志位
如果选择边沿触发有效,当管脚中断的通道检测到边沿跳变信号,该标志置1,通
过软件清除。

上面这句话是新唐的PDF文档上的说明,管脚中断标志PIF需要通过软件来清零,但是下面的实例里面只有第一个if语句后面有PIF=0x00,下面的else if不用清零吗?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PIF == 0x01)
        {
                        PIF = 0x00;                             //clear interrupt flag
                        clr_GPIO1;
                        Timer1_Delay10ms(10);
                        set_GPIO1;
                        Timer1_Delay10ms(10);

        }
        else if (PIF == 0x80)
        {
                        clr_GPIO1;
                        Timer1_Delay10ms(10);
                        set_GPIO1;
                        Timer1_Delay10ms(10);
        }
}

网友A:
估计是漏写了,一定要清除标志位!

网友B:
你要看这个程序是干啥的,两个没看明白有啥区别。。。感觉这个程序本身逻辑混乱。

网友C:
不要看这个例子啊,感觉写的没实际意义

网友D:
还是自己没理解,不要死认人家的程序。

网友E:
程序的任务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可能忘记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