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中的整流桥设置在变压器之前或之后的利与弊

楼主(2017-11-23):
大家好!
     关于整流桥设置在变压器之前或之后,两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谁更优?
本人在很多网站上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说法,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所在的一家公司,专业生产LED开关电源,整流桥都是在变压器之前,至于为什么,我觉得是行业积累下来的经验,同行业都这样设计电路,你总不会反其道而行,将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后吧?

整流桥是将较高的交流电压转换成稍低的直流电压,再有变压器将电压转换为更低的稳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B:
工频电源还能把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前?
起码一般开关电源和工频电源上我还没见过这种方案

网友C:
整流桥设置在变压器之前?
没听说过。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入是直流,整流肯定在前面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与传统工频变压器电源的区别?

网友F:
楼主先把要问什么说清楚,给出图。

网友G:
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前,可以把变压器当成发热器使用;
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后,可以将变压之后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网友H: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高深莫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设置在变压器之前?
没听说过。

那你得多看看了解一下了,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所在的一家公司,专业生产LED开关电源,整流桥都是在变压器之前,至于为什么,我觉得是行业积累下来 ...

变压器是无法将直流电进行转换的,所以还得在整流桥和变压器之间加入一个电源ic来控制;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电源还能把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前?
起码一般开关电源和工频电源上我还没见过这种方案
...

工频电源我还不是很了解,一般的开关电源使用的方案应该都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后,如果要使用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时,应该基本上都使用整流桥设置在变压器之前,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入是直流,整流肯定在前面

就算整流在后面也是可以输出的是直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与传统工频变压器电源的区别?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把要问什么说清楚,给出图。

图我就不放上去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高深莫测

为什么不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前,可以把变压器当成发热器使用;
整流桥放在变压器之后,可以将变压之后的交流电转换 ...

当发热器来使用?这如何解释?

工频交流变压器如果把整流桥放在前面,真正的就是一个发热器了。甚至还会燃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频电源我还不是很了解,一般的开关电源使用的方案应该都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后,如果要使用多路输出的开 ...

我看你回复我感觉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要不你上一张原理图我们大家看着讨论?

网友I:
不管是什么频率的,就变压器和整流桥2个来说,只能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后,不可能有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管是什么频率的,就变压器和整流桥2个来说,只能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后,不可能有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前的。 ...

不是吧,我这边有个电源电路就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前的呀?

网友J(2019-08-02):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这边有个电源电路就是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前的呀?

整流桥在变压器之前,是成本和实用的妥协,一般中间会加个控制器,可以输出PWM波,这样就可以通过变压器降压,还可以调节波形的频率,这是一种LED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