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和USB口的咨询

楼主(2017-11-23):
我在开发一款工业控制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录波数据,由于数据量庞大只能用SD卡存储。但是,我不可能指望客户用读卡器去读取SD中的数据,而且工业控制器也不允许带电拔插SD卡。所以,我需要同时在控制器的前端提供一个USB的母口,供客户使用U盘,从U口读取SD卡的数据,并存储到U盘中。

基于上述的应用,请高手指点:
1   最简洁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比如,我看到一款CH378的芯片,可以同时支持SD口和USB口,我能不能用一片378带SD卡和USB口?
2   有人说要在USB口处加读卡器的驱动芯片,我没明白怎么回事,资料上来看378是彻底支持USB读写的。
3   有没有其他更快捷的驱动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A:
你是打算把SD和U盘都挂CH378上,还是只让CH378来读写U盘,SD就直接挂你的控制器上了?

楼主:
我不打算从MCU开发SD或U盘的底层驱动,所以才用378。所以无论是SD卡还是U盘,都通过378在中间处理。

网友A:
如果控制器读写SD和控制部分都已经做好了,那么用CH378或者其它接口芯片是个好选择
如果还在选型阶段,建议你用一个CM3/CM4单芯片来搞定,K60系列,STM32F4系列,ATSAM4E系列都有可选料号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主CPU已经选好了,用TI的2000系列的DSP。您说的K60和STM32F4我了解过,的确有SD口和U口,但这次来不及了,而且运算量方面不如DSP。
按照您刚才的回答,直接2片378,各自驱动USB和SD卡就可以了,是吧?不用什么读卡器的驱动了吧?
再次感谢。

网友:
要看你数据传输速度了!如果,几百kB/s可以联系我!17602112838

网友B:
usb母座转Type-c,软硬结合板。

网友C:
你好,CH378支持读写U盘和SD卡,但不能同时操作(某一个时间只能操作U盘或SD卡中的一种),如果使用单芯片实现,可以用CH559, CH559是一颗增强型51内核的USB单片机,使用CH559的SPI接口操作SD卡,使用CH559的USB接口操作U盘,你所说功能即可实现。

楼主:
谢谢。
如果559是单片机的话,那就得编程了?而不能像378那样配置一下即可。

网友D:
板载一个读卡器芯片,用模拟开关切换sd卡接到dsp还是读卡器

网友E:
SD卡中热插拔本身不会损坏SD卡,只是在拔出前要确保软件已将FAT信息完整写入

楼主:
各位对SD的工业级别,是否相信?我总感觉SD卡在工业级控制器中很悬,我曾经在手机中用过2块SD卡,最终都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无法读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559是单片机的话,那就得编程了?而不能像378那样配置一下即可。 ...

是的,CH559需要编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对SD的工业级别,是否相信?我总感觉SD卡在工业级控制器中很悬,我曾经在手机中用过2块SD卡,最终都经 ...

SD卡温度等级大多达不到工业级-4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卡温度等级大多达不到工业级-40度的

既然如此,在严格的工业现场,您的团队是如何处理大容量数据的呢?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如此,在严格的工业现场,您的团队是如何处理大容量数据的呢?
谢谢。 ...

SD卡就是为了消费电子而生,我没找到工业级的,金士顿倒是有工业级的TF卡,我现在打算选用美光的nandflas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卡就是为了消费电子而生,我没找到工业级的,金士顿倒是有工业级的TF卡,我现在打算选用美光的nandflas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卡就是为了消费电子而生,我没找到工业级的,金士顿倒是有工业级的TF卡,我现在打算选用美光的nandflas ...

网上能搜到ATP和Agrade的工业级SD卡。

网友G(2017-12-28):
建议用我们的文件系统,支持多盘文件拷贝,qq:292942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