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6 编译出错 maplab v8.92 ???

楼主(2017-11-23):
编译出错信息:

MPLINK 4.49,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4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org_2'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org_2' start=0x00000020, length=0x00001118
Errors    : 1

网友A:
空间超出了吧

楼主:
程序存储器空间地址: 0x 0000------>0x 1fff 。
MPLINK 4.49,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4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org_2'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org_2' start=0x00000020, length=0x00001118
Errors    : 1

其中 org_2' start=0x00000020, length=0x00001118 ,在地址范围里。

网友A:
有可能数据空间不够了

网友B:
PIC C18编译器 错误can not fit the section. 解决方法:http://dl.21ic.com/download/pic-250018.html

网友C:
试着删减些变量定义(或者代码),再编译试试
一般是数据空间不够了

网友D:
找到问题所以在?

楼主:
已解决,今天抽空总结了下!

网友E:
都要2018了,还用汇编,牛呢还是牛呢。

网友F:
晕了,一般c编译器都能内部解决程序空间跨页了吧,你用的是啥编译器?

网友F:
我的错,你在用汇编。嗯,要自己手动处理。 也好,学得扎实些。

网友D(2018-03-26):
我司是MICROCHIP的代理 PIC16F73  PIC16F76  有问题可以咨询,73 76价格也是相当的好。欢迎加Q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