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o口不听控制

楼主(2017-11-23):
io口默认和上电复位是1。程序设置为0(输出)但是芯片上电以后,所有io口都是高电平。包括没有设置的io口都是高电平(4.3v,电源4.97V)我程序写的是0x0f,一半高一半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芯片只接了电源和复位高电平还有晶振。(vss没有接地,因为接了直接就所有io都0电压不运作了)

pic16f72的芯片。程序就是单纯的trisa(c)=0;porta(c)=0x0f。感觉芯片内部所有管脚都被在等电势位。(高电平,就全部高电平,低电平(vss接地)就全部低电平。!!!!有没有大神来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没设置的还是什么需要接的吗?3天了!!

网友A:
有的io 是单向的,只能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io 是单向的,只能输入,

问题是我用电压表测起来,所有i o口都是高电平(4.3V,电源4.97V)你是单向也应该是0伏特。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顶下自己!等了好久,有大神指导一下吗!程序出错了还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io口都等电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下自己!等了好久,有大神指导一下吗!程序出错了还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io口都等电势了。 ...

不是按最小系统接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按最小系统接的电路?

最小系统?因为最简单的就是电量发光二极管呀。点亮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管脚(含vss)都输出高电平(4.3V),看了很多网友都提问总结貌似是:复位了。
但是我的疑问是,芯片手册上por bor复位的是tris变1(输入)其他reset复位是uuu(不变)如果是都变成输入管脚,就是程序没被执行?没有晶振的原因吗?我看pic16f72貌似有自己的晶振的,今天下午,我看没人回复我,自己抽空悄悄焊了个晶振+电容上去(根据手册,手册15指导,我33pf)然后串联了一个350欧的电阻,还没用示波器看晶振是否起振。如果真的如其他网友提问回答里面所说是复位了导致所有管脚都带高电平,那么就是芯片没有发出信号吗?(电路没有震动让芯片发出指令)
整整被这个问题困扰了3天,所有管脚都带高电平,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解决!

楼主:
感谢你的中文手册!
不过我的是最简单的点亮发光二极管引发的问题:灯亮了,但是所有管脚都是高电平。不知道什么原因。
英文手册都翻了好多次了,别的不说,给我一个芯片,你给我指一个管脚,我可以把它所有的作用给说出来,不是死记硬背,就是自己测试太多次了,直接记在脑子里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好难过的一说!!!

网友C:
io口的方向有没有配置好?看手册复位后io口的状态

网友D:
第一次听说不接地的。
只有电源,组不成回路,当然所有的脚都是高了。

网友E:
楼主先把电路图画好贴出来。

网友F:
为啥VSS不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因为最简单的就是电量发光二极管呀。点亮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管脚(含vss)都输出高电 ...

芯片要正常工作,VSS脚必须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的方向有没有配置好?看手册复位后io口的状态

POR BOR复位方向都是输入(1)但是测出电压说明是输出,但是不管是不是io口都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不接地的。
只有电源,组不成回路,当然所有的脚都是高了。

关键所有管脚都带电(等电势包括vss)1接地,所有管脚都没电压了!那怎么办?问题的关键是所有管脚都带电,没法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VSS不接地??????????

vss和其他管脚一起(一齐)等电压,1接地,就全部0电压了!

网友G:
好好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要正常工作,VSS脚必须可靠接地

应该不是正常工作。二极管正常工作是因为所有管脚都带电。芯片所有管脚都带电压!应该都是等电势了,任何一脚(任何)接地线(非vss地,而是外部电路地),芯片就直接不工作(不带电了)

网友H:
确认下你的芯片还是不是好的,可能已经烧坏了

网友I:
仿真下看是不是程序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