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小白请教三极管分析方法。

楼主(2017-11-23):
这个是串口指示灯电路,因为直接将串口指示灯接到串口上的话会因为串口电平变化太快,而导致LED亮与不亮不能识别。但是针对这种电路要怎样分析呢 ?
开始状态时:Q3的基极是什么电平呢?

实际电路搭出来了,效果也对,可是不会分析~~~

网友A:
靠C1储存能量,信号虽然逃掉了,但C1有存货,可继续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C1储存能量,信号虽然逃掉了,但C1有存货,可继续点亮.

一开始的时候Q3的基极电压等于5V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压差(三极管一个PN结)吗?

网友B:
电路要全。

楼主:
嗯   这是完整的图 ~~~

网友C:
三极管感觉还是很模糊,不知道怎么分析,我也想问问,Q5是起什么作用的,电流是怎么走的在这个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感觉还是很模糊,不知道怎么分析,我也想问问,Q5是起什么作用的,电流是怎么走的在这个电路 ...

Q5就是一个开关,此三极管导通时R2左侧相当于接地,不导通  R2左侧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Q5就是一个开关,此三极管导通时R2左侧相当于接地,不导通  R2左侧是高电平 ...

三极管不导通时为什么R2左侧是高电平,在Q3不导通时,5V的电流是不是会流到R2再到C1和Q5

网友D:
我来说一下,
1、当R1是低电平的时候,Q5的发射极是低电平,Q3的基极为低电平,根据三极管的反向特性Q3 的集电极是高电平的,所以这时候LED会亮;
2、当R1是高电平的时候,Q5的发射极是高电平,Q3的基极为高电平,根据三极管的反向特性Q3 的集电极是低电平的,所以这时候LED是灭的;

网友E:
2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电路,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的时候Q3的基极电压等于5V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压差(三极管一个PN结)吗? ...

最开始的时候,R2左边的电压不是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一下,
1、当R1是低电平的时候,Q5的发射极是低电平,Q3的基极为低电平,根据三极管的反向特性Q3 的 ...

R1是低电平的时候  Q5导通吗?   Q3为什么是低电平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是低电平的时候  Q5导通吗?   Q3为什么是低电平呢?

Q5是导通的呀,至于Q3为什么是低电平,你得先去了解一下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先,有什么特性?有多多少种工作状态?你了解后就明白了

网友G:
这个更好:

网友H:
凭人眼的识别能力,无法区分每个边沿的电平变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一下,
1、当R1是低电平的时候,Q5的发射极是低电平,Q3的基极为低电平,根据三极管的反向特性Q3 的 ...

你这样分析是不全面的,人家开始就说了,串口控制指示灯,由于频率比较快,就分不清亮与不亮了。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很低,你分析的没错,但是频率高了就有问题了,并且要重点考虑电容C1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电路,提高放大倍数

是用作串口指示灯,并不是为了放大用的~~~

网友J:
可以看一下杨欣的《电子设计从零开始》一书中三极管知识,里面有三级管电路的分析计算,相对叫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看一下杨欣的《电子设计从零开始》一书中三极管知识,里面有三级管电路的分析计算,相对叫容易理解。 ...

thank you

网友K(2018-01-04):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一下,
1、当R1是低电平的时候,Q5的发射极是低电平,Q3的基极为低电平,根据三极管的反向特性Q3 的 ...

你这分析太逗了  何况Q3集电极接的是5V

网友L(2018-02-23):
超过50HZ由于余辉效应,LED一直是亮的。

网友M:
Q5是PNP管,为何这么用呢

网友D(2018-06-20):
引用 网友K:
你这分析太逗了  何况Q3集电极接的是5V

大哥,你确定Q3的集电极接的是5V吗?你有没有区分出来哪个是集电极哪个是发射极?

网友H:
一 般 说,收发的时间少,空闲时间多,因此,高电平时间多,应高电平时,灯不亮,这样可以清晰显示通信时的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