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分享大集结 stm32 SD卡分享

楼主:
SD 卡的原理图,采用SPI总线。

楼主(2017-11-23):
SD 卡又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 SDIO 模式,还有一种是 SPI 模式,我使用 SPI 模式。SD 卡部分的跳帽跳到 IO 部分。

楼主:
SD 卡简介
SD 卡是由 MMC 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器的新一代**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便携设备,如手机、数码相机、多媒体播放器等。SD 卡可以分为三类:SD 卡、SDHC 卡、SDXC 卡:它的通信协议也分为两种,一种是 V1.0 版本和 V2.0 版本,所以不同的版本操作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差异。对于 SD 卡和 SDHC 卡来说,协议基本是兼容的,不过 SDXC 卡,区别就大了。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SD 卡和 SDHC 卡。而SD 卡的通信接口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SDIO 模式,还有一种是 SPI 模式,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SPI 模式下的 SD 卡。使用 STM32 的 SPI 驱动 SD 卡,最高通信速度可达 18Mbps,每秒可传输数据 2M 字节以上,对于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楼主:
SD 卡的操作
要操作 SD 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初始化 SD 卡、读 SD 卡、写 SD 卡。其他的读取 SD 卡的其他型号信息等,都是次要的,只有偶尔才会用到。而学习初始化 SD 卡,读 SD 卡之前,我们要先学会怎么向 SD 写命令。
1. SD 卡写命令操作

SD 卡的命令格式如下:如图3
长度为 48 位,一共分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 2 位必须是 01。接下来 6 位是命令号,比如:CMD0 其实就是 0x00;CMD16 其实是 0x10。第 2 个字节到第 5个字节是命令参数,命令参数是特定的命令才会有的。剩下第 6 个字节是一个 7位的 CRC 效验和最低位为 1 组成。

楼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D 卡的一些命令参数 见图4
从图4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命令后面都会有一个回应,所以 SD 卡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是采用发送应答机制。它的应答类型有 R1~R7,一共 7 种。不同的命令,长度可能不一样,下面我比较 R1 和 R2。我们可以看出,R1 的长度为 48 位,而 R2 的长度为 136 位。不过虽然回应的长度不同,不过呢,它们的应答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高两位都为00(大家可以通过查看《SD 卡 2.0 协议》等对比),这个时候表示命令发送成功。

楼主: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我们写命令的操作步骤为:
1) 如果上次片选没有取消,那么先取消片选,取消片选之后提供格外
的 8 个时钟周期,方便 SD 卡准备好。
2) 选择片选。
3) 检测 SD 卡是否准备好,也就是一直发送 0xFF,直到接收到非 0xFF
为止。
4) 发送 6 个字节的命令格式。包括 1 个字节命令序号,4 个字节的命令
参数,1 个字节的 CRC 效验。注意第 1 个字节最高两位为 01。第 6
个字节最低位为 1。
5) 如果是 CMD12 停止数据传输命令的话,多发送 8 个时钟周期。也就
是发送 0xFF 一次,为了避免影响之后检测是否发送成功。
6) 检测是否发送命令成功。因为我们不知道回应有多少个字节,所以
一直读取回应数据,直到最高两位为 00 时,说明发送成功。

楼主:
程序实现如下
static uint8_t SD_WriteCmd(uint8_t cmd, uint32_t dat, uint8_t crc)
{
uint8_t r1 = 0;
uint16_t i = 0;
//--复位 SD 卡,取消上次片选--//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额外提供 8 个时钟
SD_CS_CLR;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等待卡是否准备好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等待失败返回
}
}
//--发送数据--//
SPI2_WriteReadData(cmd | 0x40);
SPI2_WriteReadData(dat >> 24); //发送 Dat 的最高 8 位
SPI2_WriteReadData(dat >> 16);
SPI2_WriteReadData(dat >> 8);
SPI2_WriteReadData(dat & 0x00FF);
SPI2_WriteReadData(crc & 0x01);
if(cmd == SD_CMD12) //如果是停止数据传输命令,额外多发
一个时钟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 = 0;
do
{
r1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while((r1 & 0x80) != 0); //发送成功的最高位是 0
return r1;
}

网友A:
回复你的帖子名称 和链接到活动帖里面哦~~

楼主:
好的,感谢小管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

不客气,大家都应该懂得分享。

楼主:
SD 卡初始化操作
在《SD 卡 2.0 协议.pdf》中,有 SPI 模式的初始化流程,它的流程如下:它这里分为两种类型的卡初始化,一种 SD 卡 V1.0 协议的初始化和 SD卡 V2.0 协议的初始化。如图5,我们可以看出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要用到CMD0、CMD8、ACMD41、CMD58。其中 CMD8、CMD58 都要查看相应应答,这里我们来讲一下这些命令的应答。

楼主:
1.CMD8
CMD8 的应答是 R7,它返回的数据类型如下:在这里,我们要确定 SD 卡的电压是否匹配(即:[19:16]voltage supplied)以及“模式检测”(即[15:8]check pattern)。提供电压的一般的返回是:它的 4 位是 0001b 的时候,就是匹配电压了。而“模式检测”它的正确返回值是:10101010b。所以我们要读取的 voltage supplide 就是返回值的第 4 个字节的低四位。(注意返回的时候,它是先从高字节返回的。)而要读取的 check pattern 是第5 个字节。
2) CMD58。
CMD58 的返回值是 R3,R3 的数据类型如下:其中我们要读取的就是 OCR,而 OCR 的结构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读取的 CCS 是在返回值的第 2 个字节(OCR的第 30 位,注意的是它返回的时候是从高字节开始返回的,所以是第 2个字节,第 1 个字节是 R1);而要确认电压是在返回值的第 5 个字节的
第 7 位。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初始化的具体步骤为:
1) 上电之后初始化之后,进行至少 74 个时钟周期的上电延时,这个是必须的(具体大家可以查看数据手册复位部分)。
2) 然后进入 SPI 模式。也就是在片选信号为低电平时,发送 CMD0。
3) 发送 CMD8。如果是非法命令,那么该卡是 SD 卡 V1.0 协议(MMC卡也是得到非法回应)。如果得到正确回应,说明该卡是 SD 卡 V2.0或者更高版本的协议。
4) 当 SD 卡是 V2.0 协议或者更高版本时:
a) CMD8 正确回应,读取返回值中的“提供电压”和“模式检测”,看看是否匹配,否则卡出错。
b) 从上面的流程我们看到这里应该是在读取 CMD58 中的返回值,以确定匹配电压,可是在 CMD8 的时候,我们也有检测过,所以这里可以省略。
c) 发送 ACMD41。要注意,ACMD41 是特定的应用命令,所以发送 ACMD41 的时候,要先发送 CMD55 告诉 SD 卡,接下来的命令是特定的应用命令。
d) 发送 CMD58,读取 CCS,查看 SD 卡是高容量卡(2G 及 2G 以上为高容量卡)还是标准卡。当 SD 卡是 V1.0 协议的时候:
a) 发送 CMD58,读取电压检测。如果检测电压出错,表示卡出错。(也可以省略。)
b) 发送 ACMD41。要注意,ACMD41 是特定的应用命令,所以发送 ACMD41 的时候,要先发送 CMD55 告诉 SD 卡,接下来的命
令是特定的应用命令。

楼主:
SD 卡的初始化步骤就如上述,而程序实现如下:
int8_t SD_Init(void)
{
uint8_t r1, buf[4];
uint16_t i = 0;
SD_GPIO_Config();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将 SD 卡通信模式转换为 SPI 模式,上电默认是用 DAT0 作数据线 */
/* 接到 CMD0 时,CS 信号有效,SPI 模式启动 */
for(i=0; i<0x0F; i++)//初始时,先发送至少 74 个时钟,这个是必须的。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发送 8*16 个
}
/* 当读取到 0x01 的时候表示初始化成功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0, 0, 0x95) != 0x01)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初始化失败返回 0
}
}

楼主:
/* 发送 CMD8,检测是否 SD V2.0 */
i = 0;
do
{
i++;
if(i > 100)  //若是发送超过次数跳出循环管
{
break;
}
r1 = SD_WriteCmd(SD_CMD8, 0x01AA, 0x87);
}
while(r1 != 0x01); //发送 CMD8
if(r1 == 0x01) //如果 CMD8 有回应说明是 SD V2.0 协议
{
/* 读取 CMD8 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 读取 CMD8 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for(i=0; i<4; i++)
{
buf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 卡电压不支持电压,返回错误 */
if((buf[2] != 0x01) || (buf[3] != 0xAA))
{
return 0xFF;
}
/* 初始化 SD 卡 */
i = 0;
do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返回失败
}
SD_WriteCmd(SD_CMD55, 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40000000, 0x01);
}
while(r1 != 0); //写入 CMD41 成功了,这里省略读取 CMD41
是否设置成功。

楼主:
/* 检测是 SDHC 卡还是 SD 卡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58, 0, 0x01) != 0)
{
i++;
if(i > 100)
{
SD_TYPE = SD_TYPE_ERR;
break;
}
}
/* 读取 OCR */
for(i=0; i<4; i++)
{
buf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f(buf[0] & 0x40)
{
SD_TYPE = SD_TYPE_V2HC;
}
else
{
SD_TYPE = SD_TYPE_V2;
}
}
else //否则就是 SD V1.0 或者 MMC V3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if(r1 <= 1) //对 CMD41 有回应说明是 SD V1.0
{
SD_TYPE = SD_TYPE_V1; //是 V1.0 卡
i = 0;
do
{
if(i > 100)
{
return 0xFF;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
while(r1 != 0);
}
else //没有回应说明是 MMC V3
{
SD_TYPE = SD_TYPE_MMC;  //卡类型是 MMC 卡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 0,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
}
SD_CS_SET;  //取消片选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以上代码是对 MMC 卡的初始化。

楼主:
SD 卡读取数据操作
SD 卡读取数据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 CMD17:读取一个扇区(一般
为 512 字节);另一个是 CMD18:读取多个扇区。
单个扇区读取的步骤为:
1) 发送 CMD17。(命令参数是读取扇区地址)
2) 检测卡响应是否发送成功。
3)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4) 接收一个扇区的数据。
5) 接收两个字节的 CRC 效验。
多个扇区读取的步骤为:
1) 发送 CMD18。(命令参数是读取扇区地址)
2) 检测卡响应是否发送成功。
3) 然后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接收数据,这个部分的步骤为:
a)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b) 接收一个扇区的数据。
c) 接收两个字节的 CRC 效验。
d) 接收完一个扇区,如果没有结束,返回 a)继续接收;接收结束,
跳到下一步。
4) 发送停止命令 CMD12。

楼主:
读取扇区的程序实现如下:
int8_t SD_ReadDisk(uint8_t *buf, uint32_t sector, uint8_t num)
{
uint16_t i;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
sector <<= 9; //转换位字节地址
}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if(num == 1)
{
/* 发送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7,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
else
{
/* 发送连续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8,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while(num--)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buf += 512;
}
SD_WriteCmd(SD_CMD12, 0, 0x01); //发送停止信号
}
/* 取消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这个程序还调用一个 SD_ReadData()函数,这个函数是接收一个扇区数据的
函数,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int8_t SD_ReadData(uint8_t *buf)
{
uint16_t i;
/*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E)
{
i++;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接收数据 */
for(i=0; i<512; i++)
{
*buf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buf++;
}
/* 读完数据再读两位 CRC 效验,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相互学习,大家要懂得分享。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又补了一课SD卡知识

楼主:
void SPI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和SPI外设打开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的IO口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A5.6.7上拉
/***************************************************************************/
/************************* 设置SPI的参数 ***********************************/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选择全双工SPI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时钟悬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在第二个时钟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使用软件控制
        /* 选择波特率预分频为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从最高位开始传输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Cmd(SPI1, ENABLE);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SPI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和SPI外设打开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SPI的IO口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设置SPI的参数 ***********************************/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选择全双工SPI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悬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在第二个时钟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使用软件控制
        /* 选择波特率预分频为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从最高位开始传输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Cmd(SPI2, ENABL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SPI1_SetSpeed(uint8_t speed)
{
        SPI1->CR1 &= 0xFFC7;
        SPI1->CR1 |= speed;
        SPI_Cmd(SPI1, ENABLE);

}

楼主:
void SPI2_SetSpeed(uint8_t Speed)
{

        SPI2->CR1 &= 0xFFC7;
        SPI2->CR1 |= Speed;
        SPI_Cmd(SPI2,ENABLE);

}

楼主:
uint8_t SPI1_WriteReadData(uint8_t dat)
{
        uint16_t i = 0;

    /* 当发送缓冲器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
                if(i > 10000)
                {
                        return 0xFF;
                }
        }

    /* 发送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 等待接收缓冲器为非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将读取到的数值返回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楼主:
uint8_t SPI2_WriteReadData(uint8_t dat)
{
        uint16_t i = 0;

    /* 当发送缓冲器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
                if(i > 10000)
                {
                        return 0xFF;
                }
        }

    /* 发送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

        /* 等待接收缓冲器为非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将读取到的数值返回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楼主:
初始化SD使用的IO和SPI
static void S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 SD_CS PG14/ FLASH_CS PG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3);

        /* ENC28J60_CS PB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避免影响SD卡

        SPI2_Config();
}

楼主:
向SD卡发送一个命令
static uint8_t SD_WriteCmd(uint8_t cmd, uint32_t dat, uint8_t crc)
{
        uint8_t r1 = 0;
        uint16_t i = 0;

        /* 复位SD卡,取消上次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额外提供8个时钟

        SD_CS_CLR;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等待卡是否准备好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等待失败返回
                }
        }

楼主:
/* 发送数据 */
        SPI2_WriteReadData(cmd | 0x40);

        SPI2_WriteReadData(dat >> 24);     //发送Dat的最高8位
        SPI2_WriteReadData(dat >> 16);
        SPI2_WriteReadData(dat >> 8);
        SPI2_WriteReadData(dat & 0x00FF);

        SPI2_WriteReadData(crc);
        if(cmd == SD_CMD12)                 //如果是停止数据传输命令,额外多发一个时钟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 = 0;
        do
        {
                r1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while((r1 & 0x80) != 0);   //发送成功的最高位是0

        return r1;
}

楼主:
初始化SD卡.
int8_t SD_Init(void)
{
        uint8_t r1, buf[4];
        uint16_t i = 0;

        SD_GPIO_Config();

        /* 将SD卡通信模式转换为SPI模式,上电默认是用DAT0作数据线 */
        /* 接到CMD0时,CS信号有效,SPI模式启动 */
        for(i=0; i<0x0F; i++)//初始时,先发送至少74个时钟,这个是必须的。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发送8*16个
        }

        //当读取到0x01的时候表示初始化成功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0, 0, 0x95) != 0x01)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初始化失败返回0
                }
        }

        /* 发送CMD8,检测是否SD V2.0 */
        i = 0;
        do
        {
                i++;
                if(i > 100)        //若是发送超过次数跳出循环管
                {
                        break;
                }
                r1 = SD_WriteCmd(SD_CMD8, 0x01AA, 0x87);
        }
        while(r1 != 0x01); //发送CMD8

        if(r1 == 0x01)     //如果CMD8有回应说明是SD V2.0协议
        {
                /* 读取CMD8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 读取CMD8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for(i=0; i<4; i++)
                {
                        buf[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 卡电压不支持电压,返回错误 */
                if((buf[2] != 0x01) || (buf[3] != 0xAA))
                {
                        return 0xFF;
                }

                /* 初始化SD卡 */
                i = 0;
                do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返回失败
                        }

                        SD_WriteCmd(SD_CMD55, 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40000000, 0x01);
                }
                while(r1 != 0);

                /* 检测是SDHC卡还是SD卡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58, 0, 0x01) != 0)
                {
                        i++;
                        if(i > 100)
                        {
                                SD_TYPE = SD_TYPE_ERR;
                                break;
                        }
                }

                /* 读取OCR */
                for(i=0; i<4; i++)
                {
                        buf[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f(buf[0] & 0x40)
                {
                        SD_TYPE = SD_TYPE_V2HC;
                }
                else
                {
                        SD_TYPE = SD_TYPE_V2;
                }
        }

        else //否则就是SD V1.0或者MMC V3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if(r1 <= 1)           //对CMD41有回应说明是SD V1.0
                {
                        SD_TYPE = SD_TYPE_V1;         //是V1.0卡
                        i = 0;
                        do
                        {
                                if(i > 100)
                                {
                                        return 0xFF;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
                        while(r1 != 0);
                }

                else                  //没有回应说明是MMC V3
                {
                        SD_TYPE = SD_TYPE_MMC;         //卡类型是MMC卡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 0,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
        }

        SD_CS_SET;                   //取消片选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return 0;
}

楼主:
读取SD卡的内存大小
int8_t SD_ReadCapacity(uint32_t *capacity)
{
        uint8_t csdValue[16];
        uint16_t n, i = 0;

        /* 发送命令 */
        while(SD_WriteCmd(SD_CMD9, 0,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发送命令失败
                }
        }

        /* 等待起始令牌0XFE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E)
        {
                i++;
                if(i > 500)
                {
                        return 0xFF;
                }
        }

        /* 读取数据 */
        for(i=0; i<16; i++)
        {
                csdValue[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 读取两位CRC效验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CC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取消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SD V2.0的卡CSD第一个数据是0x40 */
        if((csdValue[0] & 0xC0) == 0x40)
        {
                /* 计算C_SIZE,在CSD[69:48] */
                *capacity = csdValue[9] + ((uint16_t)csdValue[8] << 8) + 1;

                /* 实际上就是乘以1024 */
                *capacity = (*capacity) << 10;//得到扇区数
        }
        else
        {
                /* 内存算法是 capacity = BLOCKNR * BLOCK_LEN */
                /* BLOCKNR = (C_SIZE + 1) * MULT; */
                /* BLOCK_LEN = (READ_BL_LEN < 12) 或2^(READ_BL_LEN) */

                /* 计算BLOCK_LEN,C_SIZE_MULT在CSD[49:47];READ_BL_LEN在CSD[83:80] */
                n = (csdValue[5] & 0x0A) + ((csdValue[10] & 0x80) >> 7)
                         + ((csdValue[9] & 0x03) << 1) + 2;

                /* 计算C_SIZE,C_SIZE在CSD[73:62] */
                *capacity = (csdValue[8] >> 6) + ((uint16_t)csdValue[7] << 2)
                            + ((uint16_t)(csdValue[6] & 3) << 10) + 1;
                *capacity = (*capacity) << (n - 9);//得到扇区数
        }

        return 0;
}

楼主:
SD_ReadData
static int8_t SD_ReadData(uint8_t *buf)
{
        uint16_t i;

        /* 等待起始令牌0XFE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E)
        {
                i++;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接收数据 */
        for(i=0; i<512; i++)
        {
                *buf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buf++;
        }

        /* 读完数据再读两位CRC效验,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读取扇区的数据
int8_t SD_ReadDisk(uint8_t *buf, uint32_t sector, uint8_t num)
{
        uint16_t i;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
                sector <<= 9; //转换位字节地址
        }

        if(num == 1)
        {
                /* 发送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7,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
        else
        {
                /* 发送连续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8,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while(num--)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buf += 512;
                }
                SD_WriteCmd(SD_CMD12, 0, 0x01); //发送停止信号
        }

        /* 取消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网友D:
感谢分享,SPI总线写的不错。

楼主:
static int8_t SD_WriteData(uint8_t *buf, uint8_t cmd)
{
        uint16_t i;

        /*  发送若干个时钟,等待SD卡准备好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发送命令 */
        SPI2_WriteReadData(cmd);

        /* 开始写入数据 */
        for(i = 0; i<512; i++)
        {
                SPI2_WriteReadData(*buf);
                buf++;
        }

        /* 发送两位CRC效验码,随便发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读取返回值 */
        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if((i & 0x1F) != 0x05)          //判断是否写成功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xFF;
        }

        return 0;
}

楼主:
写多个扇区
int8_t SD_WriteDisk(uint8_t *buf, uint32_t sector, uint8_t num)
{
        uint8_t i;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
                sector <<= 9; //转换位字节地址
        }

        /* - 只写一个扇区 - */
        if(num == 1)
        {
                /* 发送写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24,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if(SD_WriteData(buf, 0xFE) != 0)
                {
                        return 0xFF;
                }
        }

        /* - 写多个扇区 - */
        else
        {
                if(SD_TYPE == SD_TYPE_MMC)                  //如果是MMC卡
                {
                        SD_WriteCmd(SD_CMD55, 0, 0X01);
                        SD_WriteCmd(SD_CMD23, num, 0X01); //写入前先擦除num个扇区里面的数据
                }
                /* 发送连续写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25,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 开始写数据 - */
                while(num--)
                {
                        if(SD_WriteData(buf, 0xFC) != 0)
                        {
                                return 0xFF;
                        }
                        buf += 512;
                }

                /*  发送若干个时钟,等待SD卡准备好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发送结束命令 */
                SPI2_WriteReadData(0xFD);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void USART1_Config(uint16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RCC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设置TXD的GPIO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串口输出PA9

        /* 初始化串口输入IO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RXD的GPIO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串口输入PA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USART的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效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失能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开启发送和接受模式

    /* 初始化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ifdef USE_USART1RX_INTERRUPT
    USART1_NVIC_RxConfig();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

楼主:
串口2初始化
void USART2_Config(uint16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RCC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设置TXD的GPIO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串口输出PA9

        /* 初始化串口输入IO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RXD的GPIO参数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串口输入PA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USART的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效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失能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开启发送和接受模式

    /* 初始化USART1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1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ifdef USE_USART2RX_INTERRUPT
    USART2_NVIC_RxConfig();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

楼主:
通过串口1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1_SendWord(uint8_t *wd)
{
        while(*wd)                      //检测是否发送数据是否为空
        {
                USART_SendData(USART1, *wd);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SET); //等待发送完毕
                wd++;
        }
}

楼主:
通过串口2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2_SendWord(uint8_t *wd)
{
        while(*wd)                      //检测是否发送数据是否为空
        {
                USART_SendData(USART2, *wd);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SET); //等待发送完毕
                wd++;
        }
}

楼主:
如果要使用printf函数的话要添加以下代码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_sys_exit(int x)
{
        x = x;
}

楼主:
使用printf函数要重定向这个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SET);

        return ch;
}
////* 寄存器版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USART1->DR = (u8) ch;
//        return ch;
//}

#endif

#ifdef USE_USART1RX_INTERRUPT

楼主:
设置接收中断的中断等级,并打开总中断
void USART1_NVIC_Rx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NVIC参数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打开USART1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串口1的中断函数
uint8_t USART1_RX_Buff[64], USART1_RX_State;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uint8_t dat;

    /*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即回车))表示接收结束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da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没接收完,使用USART1_RX_State的最高位作结束标识 */
        if(((USART1_RX_State & 0x80) == 0) && ((USART1_RX_State & 0x3F) < 63))
        {
            /* 已经接收到0x0D,使用USART1_RX_State的第6位(从0位开始)作接收到0x0D的标识 */
            if(USART1_RX_State & 0x40)
            {
                if(dat == 0x0A)    //第二个字节接收到0x0A接收结束
                {
                    USART1_RX_State |= 0x80;
                    USART1_RX_Buff[USART1_RX_State & 0x3F] = 0;
                }
                else
                {
                    USART1_RX_State = 0;
                }
            }
            else
            {
                if(dat == 0x0D)     //接收到0x0D,标识USART1_RX_State的第6位(从0位开始)
                {
                    USART1_RX_State |= 0x40;
                }
                else
                {
                    USART1_RX_Buff[USART1_RX_State & 0x3F] = dat;
                    USART1_RX_State++;
                }
            }
        }
    }
}

#endif

#ifdef USE_USART2RX_INTERRUPT

楼主:
设置接收中断的中断等级,并打开总中断
void USART2_NVIC_Rx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NVIC参数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打开USART2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lcd显示SD卡类型
/* 显示SD卡类型 */
    if(SD_TYPE == 0x06)
        {
                GUI_Show12ASCII(0, 105, "SDV2HC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4)
        {
                GUI_Show12ASCII(0, 105, "SDV2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2)
        {
                GUI_Show12ASCII(0, 105, "SDV1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1)
        {
                GUI_Show12ASCII(0, 105, "MMC OK!", RED, BLACK);
        }

楼主:
LCD显示SD卡容量
num[0] = (sdCapacity /10000 % 10) + '0';
        num[1] = (sdCapacity /1000 % 10) + '0';
        num[2] = (sdCapacity /100 % 10) + '0';
        num[3] = (sdCapacity /10 % 10) + '0';
        num[4] = (sdCapacity % 10) + '0';
        GUI_Show12ASCII(0, 126, "SD size:      MB", RED, BLACK);
    GUI_Show12ASCII(64, 126, num, RED, BLACK);
        while(1)
        {
                /* LED灯闪烁 */
        i++;
        if(i > 0x2FFFFF)
        {
            i = 0;
            if(ledState == 0xFE)
            {
                ledState = 0xFF;
            }
            else
            {
                ledState = 0xFE;
            }
            LED_SetState(ledState);
        }
        }

楼主:
本次的对SD的操作主要是通过SPI总线的来实现数据交换,可以在SPI的基础上来设计更多的作品。

楼主:
这次先结帖了,下次再分享点好点的。

网友E:
sd卡的接口跟tf的一致吗?

网友F:
我也就会一种spi模式

网友F:
我也就会一种spi模式,简单

网友G:
两种接口方式不同吗?

楼主(2017-12-26):
引用 网友G:
两种接口方式不同吗?

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