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关于同步整流效率分析

楼主(2017-11-23):
本人做了个同步整流升降压电路,但是在测降压时,接入2R 100W水泥电阻,发现效率只有极低的30%。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讲解。

楼主:
电路如图

网友A:
P14的栅极驱动信号是什么?

网友A:
这种电源变换器如果没有防止电感饱和的措施很容易炸。
你这个没有炸可能是因为电感直流电阻很高,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4的栅极驱动信号是什么?

PWM波

网友A:
哦。
不懂。
等高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