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应用求助

楼主(2017-11-23):
如图所示周期性信号,怎么用单片机求发射周期时间t?

网友A:
1、计算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得出前面脉冲这段周期;
2、再把后面一段:没脉冲的时间算出来即可;
或者
从已有脉冲开始计数,再到一下次脉冲串到来时停止计数

楼主:
是的,多谢指点!目前刚开始学单片机编程,就是不知道时序上怎么安排?怎么在这些关键点控制定时器?麻烦高人帮帮我这个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