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段码液晶驱动多余引脚处理

楼主(2017-11-23):
手上有一块段码液晶屏,4个COM,30多个SEG。如果使用1621去驱动的话,那么1621驱动引脚不够,液晶屏还有几个SEG空余,刚好这几个空余的SEG都是我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那么液晶屏上的这几个多余的SEG,是应该接地,还是悬空更合适呢?
哪位有琢磨过这个事情。

网友A:
1.1621可以驱动4X32;
2.不用的空着

网友B:
一般只能空者;如果是1/2电压的可以接中点电压;

网友C:
空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能空者;如果是1/2电压的可以接中点电压;

谢谢。

网友D(2018-08-01):
给个我之前用过的段码LCD液晶屏驱动程序的范例,有IC资料和驱动程序,完全兼容替代HT1621B 全部封装 SSOP48 DIP28 LQFP44 LQF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