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MT32F103 USB 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2017-11-23):
大家好。最近在使用STM32F103时用到USB虚拟串口,在WIN7上安装VCP_V1.3.1_Setup_x64驱动时候,有的电脑显示没有数字签名,强制关掉数字签名后,有点电脑可以使用,有的还是显示“”无法启用该设备,代码10,请问以下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A:
可能是精简版系统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精简版系统的缘故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必须要重装系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必须要重装系统么

貌似所以的安装版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你下的驱动和USB转串口线不匹配

网友C:
这个问题真的比较麻烦,我们也在解决。
据说有些关键驱动文件的版本有问题, .inf文件,.sy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的驱动和USB转串口线不匹配

ST 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