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芯片的宽电压输入

楼主(2017-11-23):
DC/DC芯片的宽电压输入如果是动态的,会对芯片有怎样的影响?
例如规格为4-40V的DCDC,其输入电压常规状态为12V,每过500ms会上升到24V并持续200ms左右。这样长时间工作会影响芯片的可靠性吗?输出目标电压会稳定吗?

网友A:
要看12V上升到24V的速率和下降速率,输出可能会有瞬间稍微的升高或者下降,好一点的DC-DC输出稳定性会更好些,但都不会影响芯片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12V上升到24V的速率和下降速率,输出可能会有瞬间稍微的升高或者下降,好一点的DC-DC输出稳定性会更好 ...

上升及下降的速率约在1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升及下降的速率约在10ms。

这个速度应该还好,输出抖动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