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DSP2812做CAN通信

楼主(2017-11-23):
哪位亲做过 两块 DSP2812 对接 CAN通信,一片做接收,一片发送,参考DSP2812例程通信不成功,我是用的DSP2812,自身自带SN65HVD230芯片,我现在程序是一直在while(ECanaRegs.CANTA.all != 0x0000FFFF),不能继续运行。
硬件电路如下,程序上传在附件中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波形输出    还有检查一下短接

网友B:
楼主可以先做CAN的自测。

网友C:
这个是开发板自带的例程吗?

网友B:
以前使用2812的时候,can可以loop收发。

网友C:
楼主的can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D:
硬件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先做CAN的自测。

您好,CAN自测的话是不用硬件连接了吗?我不太懂,这个自测程序的例程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开发板自带的例程吗?

是的,是自带例程,你有做CA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can连接是否正确?

他是自带转换芯片,接口都留好的,我就接了,网上也没找到连接方式,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使用2812的时候,can可以loop收发。

您好,您以前做过这方面吗,那我的这个硬件连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E:
二端120欧的终端电阻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端120欧的终端电阻不能省。

终端电阻有的,板子上都有接

楼主:
谢谢大家,以上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我设置的邮箱ID没对上,现在我想做两块板子都能进行接收和发送,还在调!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是由于我设置的接收和发送的ID配置问题。两块 DSP2812 对接 CAN通信,既能发送也能接收的程序也已经调试完成。

网友F:
DSP 每个 ID 给一个接收邮箱, 感觉没有 STM32 的 FIFO 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