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16的sensitivity配置

楼主(2017-11-23):
请问,CY8CMBR3116的sensitivity配置跟哪些变量有关系,四档配置的配置依据有哪些?谢谢!

网友A:
sensitivity的单位貌似是fF,飞法,越小越灵敏。具体设置依据,可以参考它的User Guide:
Sensitivity – Sensitivity is a measure of how much the output changes for a given input change. You can set the sensitivity for each slider, sensor, and button. This parameter helps you to set the minimum finger capacitance required to turn ON a button. Different sensors in the UI need different sensitivity. For example, the power button can be less sensitive than the other buttons in the UI. The default option is 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