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128 bootloader在 KEIL里面实现bug

楼主(2017-11-23):
目前,keil板的bootloader可以实现跳转和flash擦写。app始终无法运行,kea128关于keil的资料非常少。bootloader和app全部用keil开发的,boot烧录的是hex文件。

我能知道你的设置跳转的是在那里设置的吗?

楼主:
有实现的朋友帮忙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感谢!

楼主:
app端编译后hex文件感觉有点不对,但是找不到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boot的跳转出来问题,设置__set_MSP(*(__IO uint32_t*)0x4000);堆栈指针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好,设置__set_MSP(*(__IO uint32_t*)0x4000); 是在APP程序还是BOOT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设置__set_MSP(*(__IO uint32_t*)0x4000); 是在APP程序还是BOOT程序?

boot

网友A:
我看了你的app代码,发现向量表部分是单独的,但是为什么keil工程里的地址没有修改呢?那个不需要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app代码,发现向量表部分是单独的,但是为什么keil工程里的地址没有修改呢?那个不需要改么? ...

keil工程里面只需要更改flash起始地址0x4000就可以了

网友B(2018-10-30):
那个设置是在那里设置的

网友C(2018-12-28):
上位机用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