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MIF(dsp 1.8v电压)与FPGA该怎么连接(新手勿喷)

楼主(2017-11-23):
最近要设计一块FPGA的板子,想通过EMIF接口与另一个板子上的DSP实现通信。但是不知道FPGA的端口供电怎么能满足1.8V跟3.3V的供电需求。查了资料,我理解的是FPGA可以分bank供电,每个bank的VCCO电压连的不一样,对应的bank的I/O口电压也不一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B(2018-09-11):
可以用xintf啊

网友C:
bank的电压是单独供的。保持电平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