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开发板 可以用来学习IAP 吗 ?

楼主(2017-11-23):
请教:STM32F开发板 可以用来学习IAP 吗 ?

手里有块STM32 Nucleo-144开发板,想用来学习IAP,不知道行不行 ?从何处下手 ?
因此,发帖求助!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

非常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IAP 只有最基本的系统就可以了, 除了供电, 就是通信接口.
如果用串口, 只要 UART 两个引脚能连接你的串口调试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啊,不懂的话,先查下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
经过初步的了解,我的思路如下:
1.上位机侧
最好自己编写上位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找现有的上位机软件(如windows 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基于某种通信协议的);

2. 芯片侧(如,STM32F4)需要做的工作:
flash驱动及更新算法;
实现和上位机通信,基于某种通信协议(e.g.,xmodem);

3. 上位机和单片机的数据帧通信(如,基于xmodem协议的) ;
实现功能:把.hex或者.bin发送给STM32F4 chip。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 方向明确.  看样子也是不少的工作经验了. 赞一个.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还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下载先参考一下, 看一看人家的具体实施细节, 会加快你的进度.

网友C:
膜拜楼主大神,我一般跑裸机的,期待你开源这些呢

网友D:
一定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