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的供电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23):
光生电流是从阴极流向阳极,

网友A:
你不确认阴极接的是比偏置电压更高的电压吗?

网友B:
PD上侧应该是≥Vbias的电压就行了呀。 电路输出是Vbias - 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确认阴极接的是比偏置电压更高的电压吗?

明白,PD上侧的电压是可以寄存器配置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上侧应该是≥Vbias的电压就行了呀。 电路输出是Vbias - I*R

明白,PD上侧的电压是可以寄存器配置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