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池用是么放大器?

楼主(2017-11-23):
光电池接收弱光,想放大到1V左右,万用表能测量就行,用什么放大器较好?

网友A:
选择输入偏置电流小一些的放大器 具体和你的传感器、精度、带宽有关 这类最牛B的放大器有ADI 的ADA4530-1 linear的ltc6268

网友B:
跨阻放大器。

网友C:
低IB,低失调电流电流的。运放,一般用CMOS运放,或JFET运放。

网友D(2017-12-30):
用轨到轨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 芯片CN958
附CN958的技术说明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IB,低失调电流电流的。运放,一般用CMOS运放,或JFET运放。

这电池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吗?

网友F:
TLC2262之类的吧.

网友G: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最简单的,电流在mA量级的,lm358就可以。几毛钱成本,淘宝上一抓一大把。
如果要求高,比如电流在1pA以下,要求就超级复杂。
如果是30fA,没个几万估计是搞不定的。

这玩意,建议上淘宝买现成的,看看人家的产品是怎么搞的,然后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专业术语叫 TIA跨阻放大器,lz可以百度好好学学。

网友G:
行不行取决于你的被测电流。
原则上,被测电流必须大于芯片ib的10倍以上。你需要根据这个去判断op07能不能适合你。这是其中最基础的要素。
还有你的频率要求,运放选择好了后,能否算极点,能不能避免震荡就看lz模拟电路功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吗?

在正确偏置下,可认为是一个内阻很大的电流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在正确偏置下,可认为是一个内阻很大的电流源。

不偏置,也是一个电流源。
偏置的好处是可以提高频率响应特性。

这是光伏模式,线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