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 问题

楼主(2017-11-23):
小弟 学习中 有很多代码看不懂 不知道 改怎么样可以搞明白 英语不好
会不会有 函数库的说明 可以查到所有函数对应的数据结构和对应的寄存器操作 还是我想多了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YAW_MAG_ENCODER_TIMER, &TIM_ICInitStructure);
MKD 可以查到每个的定义 但是怎么和数据手册对应上 请指导下

网友A:
看样这是外设库的程序, 外设库里都有个说明的 PDF 文档, 里面看样直接搜要找的函数和结构体

网友B:
一般都会有固件库使用手册的,我看看能不能上传

网友C:
楼主可以学习寄存器操作的编程

网友D:
看固件库手册,官方库都有解释,看懂就好啦,怎么配置就看你自己的了。多熟悉一下库的开发,当然初学者这样子也很正常,我初学的时候是看着百度的配置方案,来一点点配置的,用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E:
参考固件库手册

网友F(2018-04-11):
挺好的~~~~  用这个玩加密  好有压力阿    加密检验不对就自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