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助:I2C协议电气指标的制定基于什么考虑

楼主(2017-11-23):
I2C协议里面,F/S模式输入低电平的规定是:-0.5~1.5V,
HS模式输入低电平的规定是:-0.5~0.3VDD

请问:输入电平不能小于-0.5V,为什么是-0.5V,而不是其他电压值?
这是BB跟接近光感通信时,接近光感应答ACK(低电平)出现-500mV的下冲,不确定影响多大

网友A:
再负,就要烧io口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负,就要烧io口保护二极管

这个回答太笼统了,没参考性

网友B:
-0.5V应该是CMOS器件安全需求。
再低有可能发生LATCH-UP

网友B:
很多CMOS器件都会有这个电压

网友C:
再低的电压, 可能烧毁端口啦.
不过如果你的电路没有太大的输出能力, 不用担心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应该是CMOS器件安全需求。
再低有可能发生LATCH-UP

下冲低于-500也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应该是CMOS器件安全需求。
再低有可能发生LATCH-UP

闩锁效应在早期的CMOS工艺中很重要。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在近些年,工艺的改进和设计的优化已经消除了闩锁的危险。Latch up 的定义...

网友B:
你的波形应该没有问题吧?
I2C应该并不要求波形完美,而且这种程度的下冲是不会导致LATCH-U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波形应该没有问题吧?
I2C应该并不要求波形完美,而且这种程度的下冲是不会导致LATCH-UP的 ...

I2C定不低于-500mV,是啥意思呢 为啥这么定啊

网友D:
IO 口保护二极管? 如果超过上下限600mV ,保护二极管电流激增没有限流情况下烧掉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 口保护二极管? 如果超过上下限600mV ,保护二极管电流激增没有限流情况下烧掉保护二极管 ...

这是负过冲,没什么驱动电流,怎么会烧毁二极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负过冲,没什么驱动电流,怎么会烧毁二极管呢

协议上可不知道你的源有多大驱动电流。

楼主:
MTK平台的基带芯片,I2C口可以接收-700mV的直流电压,-500mV的过冲不会有影响

楼主:
这个下冲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