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N76E003 怎样添加到 Keil 5 里面去

楼主(2017-11-23):
请问  N76E003 芯片 怎样添加到 Keil 5 里面去
我去官网下载了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3 ,解压缩后得到了一堆文件,可我就是不知道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需要安装这个。

网友A:
你先试试不行了,我再给您想法,我是这么弄的就行了。

网友B:
我安装了这个也没有N76E003的选项,但是在NUVOTON提供的BSP里的项目里却有...,这是什么问题呢?总不能每次先COPY一个例程再修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这个也没有N76E003的选项,但是在NUVOTON提供的BSP里的项目里却有...,这是什么问题呢?总不能每 ...

找到了,Device选项中的Device Database 要更改到Nuvoton 8051 Devices,这样就可以选择N76E003...

网友C:
对,有时候单片机是没问题的,是我们没有操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