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出电压反馈调节电路

楼主(2017-11-23):
12Vadj的电流是如何通过改变了FB脚的电压值(1.25V),来调节12V的输出电压的呢?R14,R5,R15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R14 感觉像是个温度补偿的电路

网友B:
这个需要你自己列方程计算/验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自己列方程计算/验算。

我可以自己推算,但是没有思路,不知道题目中的那几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温度补偿吗?但是R14,R5都是普通电阻啊。
可否给大概分析一下?不需要给算式和推算结果。

网友C:
主控型号是什么啊 ,我找规格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型号是什么啊 ,我找规格书看看

主控是STM32F407VE,其输出一个DAC电压,经过一个运放后,转为电流控制(即12Vadj)该DC-DC的FB电平。

网友B:
你们的电路似乎是没有优化的,为了实现功能使用了太多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电路似乎是没有优化的,为了实现功能使用了太多元件。

R22,C3是补偿网络,原帖里的R1,C1,C2也是补偿网络,这些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对12V的输出电源质量要求高。
主要是不明白下图绿框内的原件用途。
还有,12Vadj是如何通过电流去影响FB脚的电平的,计算时要不要考虑绿框内原件的分压,这点没搞懂。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D:
主要是利用C4实现上电软启动吧,可能是防止上电输出电压过冲

网友D:
12Vadj处的电流是平滑的,还是PWM一样是脉冲?
从电路看,这部分电路作用是为了平滑12Vadj过来的突变,同时让这部分电路不影响C3处对输出电压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R22,C3是补偿网络,原帖里的R1,C1,C2也是补偿网络,这些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对12V的输出电源质量要求高。
...

FB的脚的电位没法改变,因为接的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脚,其同相脚接的是内部基准电压1.
25V,如果是环路是稳定的话,FB必须是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adj处的电流是平滑的,还是PWM一样是脉冲?
从电路看,这部分电路作用是为了平滑12Vadj过来的突变,同时 ...

12Vadj的电流没测,有可能是正向电流,也有可能是负向电流,也有可能是0A.
但不会是时刻变化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的脚的电位没法改变,因为接的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脚,其同相脚接的是内部基准电压1.
25V,如果是环路是 ...

大家都知道,Vout=Fb*(R13/R3+1)。所以R3与12Vadj那一路电阻并联之后的电阻值决定,因为R13是不变的。
我的疑惑是:C4,R15,R5,R14会影响上述电阻值吗?
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因为1.25V*(27K/3.16K+1)刚好等于12V。但是理解不透的是:就算R14是热敏电阻,但其在正常温度环境时,还是会有电流流过的呀,这难道不构成回路吗?如何理解呢

楼主:
大家帮忙再给指导一下吧。
12Vadj的电流的存在是相当于给R4并联了一个电阻吗?从而影响了Vo=1.25V*(R2/R1+1)公式中R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