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7-11-23):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呀?

网友A: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网友B: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C:
8MHz的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D: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E:
一般外部时钟源会比内部稳定的。。

网友F:
晶振选择看单片机的能力和你的需要,电路看晶振。

网友G:
与其它电子元件相似,时钟振荡器亦采用愈来愈小型的封装

网友H:
小型封装往往要在性能、输出选择和频率选择之间作出折衷。

网友I:
采用外部时钟源时,接线方式为外时钟信号

网友J:
最好使用使用高速外部时钟吧。

网友K:
多大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最大值看你具体芯片支持吧

网友L:
理论上你可以选择0-24M'的晶振,频率越高,精度越大

网友M:
建议的电源电压容差和负载下检验振荡器的性能。

网友N:
貌似单片机通常都会有一个最高工作频率要求。

网友O:
外部的时钟HSE和内部HSI相比,精度是有优势,但过ESD是要比内部HSI会弱些,同时启振到稳定震荡时间要比HSI长很多。

至于最高频率,HSE和HSI都一样可以达到,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P:
看你需要的最高时钟了

网友Q:
是怎么配置?还是选多大的?楼主想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