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11-23):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从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C:
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D:
这个只能利用两个串口。

网友E:
可以通过fifo实现读写。什么串口通信是单工?

网友F:
这还是单工的通信方式,485通信

网友G:
记得以前用过nrf转换太复杂了。

网友H:
并口数据可以使用fifo作为接受缓冲。

网友I:
可以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I:
这个现在的串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J:
分时复用才能有效传递信息。

网友K:
单片机的中断不就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L:
串口无线一般不能同时收发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这个数据发送需要设置什么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