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谁做过电能表的啊

楼主(2017-11-23):
有谁做过电能表的啊,计算电能,电流电压 在什么时候 测量啊

网友A:
ADI的ade7758这个是测试三相电能的,有单相得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B:
如果是想做数字电表,国内有一个厂家,芯片内部还嵌入了一个51核,挺方便的

网友C:
现在专用芯片很便宜,开发也简单,开发周期短

网友D:
建议你采用积分方式计算电能,因为电压和电流一定会因为谐波成分存在一定的形变。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前几年的无线电杂志上有电能表的**,没记错的话,作者是吴汉清
可以到官网上查询下,应该还有程序提供下载

网友G:
今年电赛有个电参数采集的可以改下,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H:
电能表计算电能是什么原理,怎么检测的

网友I:
应该是需要积分特性的芯片。

楼主:
结贴啦,知道答案啦 ,多谢

网友J(2018-01-10):
引用 楼主:
结贴啦,知道答案啦 ,多谢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电能的?能分享下么?直流的做过么?

网友K:
电参数采集吧,用互感器加AD采集单片机处理

网友L(2020-10-14):
谐波部分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