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会打断PWM波的运行

楼主(2017-11-23):
问下我的PWM运行时,我使用串口发送数据时会打断PWM运行怎么才能让他们同时跑呢? 是因为PWM波时钟和串口时钟冲突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共用了一个时钟源吧,定时器不要共用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两个中断冲突。

网友C:
百度了一下,好多人,好多种单片机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是时钟线路的问题。

网友D:
用的什么芯片做的?之前做过通过串口发送修改PWM指令的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