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当年蓝桥杯单片机代码,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11-23):
本人参加第八届蓝桥杯单片机组,为了比赛也是很是操劳,写了一些代码给大家分享下,希望能帮到需要的同学。

你好,我想问一下单片机这些要怎么样学习? 我报了蓝桥杯,现在学到了定时器剩下学不下去了.

楼主:
第三届省赛试题
“ 模拟智能传送装置 ” 设计任务书
功能简述
“传送装置”可实现货物重量检测,改变装置的传输方向,超重记录及超重报警功能。“传送装置”的硬件电路主要由单片机控制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模数转换电路、EEPROM存储电路、按键控制电路、蜂鸣器及继电器电路组成,系统框图如图 1 所示。
设计任务及要求
1.  重量测量及显示单元
通过 AD 检测电路,检测电位器 Rb2 输入的电压信号,模拟“货物”的重量;假定Rb2 输入的电压信号与“货物”重量具有线性关系,电压为 2.5V 时,货物重量为 500kg;电压为 0V 时,“传送装置”空载。通过 4 位共阳数码管显示当前“货物”重量。
2.  按键控制单元
独立按键 S4 设定为启动按键;当 S4 按下后,继电器接通,“传送装置”启动;独立按键 S5 设定为正向传送控制按键;S5 在“传送置”启动后才被使能,当 S5按下后,发光二极管从 L1 到 L8 以 0.2 秒为间隔依次循环点亮,“传送装置”开始正向传送“货物”;独立按键S6 设为反向传送控制按键;S6 在“传送装置”启动后才被使能,当 S6按下后,发光二极管从 L8 到 L1 以 0.2 秒为间隔依次循环点亮,“传送置”开始反向传送“货物”;独立按键 S7 设定为停止按键;当 S7 按下后,继电器断开,所有发光二极管处于熄灭状态,“传送装置”停止。
3.  超重报警单元
设定“传送装置”额定载重为 750kg,若“货物”重量超出此额定值,传送装置自动停止(继电器断开、所有发光二极管熄灭),蜂鸣器开始报警;“货物”重量小于额定载重后,传送装置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发光二极管重新循环点亮),同时关闭蜂鸣器报警。
4.  超重记录单元
当“传送装置”载重超过额定载重后,自动将 AD 转换后的结果保存到 EEPROM中,若“货物”重量未发生变化,仅存储一次测量结果。数存储格式如下图所示:
5.  系统初始状态说明
系统上电后,自动检测当前“货物”重量,并通过数码管显示;“传送装置”处于停止状态(继电器断开),此时系统不能够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继电器接通)。
6.  放大电路设计
压力传感器接口如下图 2 所示,V + 、V - 为传感器信号输出端,VCC为传感器电源,GND 为传感器地;假设传感器输出最大压差(V + - V - )为 20mV,压差(V + - V - )与压力之间具有线性关系,使用给定的元器件设计一个压力传感器放大电路。

楼主:
如有发现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竞赛给出的驱动(比赛时见到的)

网友A:
第八届蓝桥杯是那一年,我14年参加的好像是第5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八届蓝桥杯是那一年,我14年参加的好像是第5届

厉害了,大师傅了估计。

网友B:
先赞一个,
看着好像一个开发板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赞一个,
看着好像一个开发板的资料.

是的,蓝桥杯比赛的板子。

网友C:
是哪块芯片?

楼主:
15的单片机,蓝桥杯比赛是指定开发板的。

网友D(2018-01-25):
为什么下载的是一个网页链接文件?

哪个文件?

网友E:
厉害了,赞一个

不客气

网友D:
为什么下载的是一个网页文件

不是啊

网友F(2019-05-16):
DS18B20那个,为什么有时候会显示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18B20那个,为什么有时候会显示50多?

再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