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无涓流充电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17-11-24):
一般锂电池充电芯片当电池电压低于2.9V时进入涓流充电状态,充电电流只有正常的1/10.可我的电路需要无涓流充电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找了一个CE3102X,但还想再找几款替代芯片,大家有推荐吗?

楼主:
谢谢。元件封装比较特殊,要是与通用的TP4055系列的兼容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看这一款兼容的,可与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一款兼容的,可与我联系

第一页明确写着“2.9V涓流充电阀值电压”,再说他是SO-8封装,与TP4055的SOT23-5封装明显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一款兼容的,可与我联系

你是厂家吗?
市面上出现假AP5056了

网友C:
锂电池 什么涓流充电? 锂电池一般恒流再恒压

网友D:
不要涓流充电还不如直接用MOS+限流电阻!
就连某大牌蓝牙音箱里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
无涓流充电的锂电池?做了多年设计没有听过这样的方式,不符合电池充放电使用规范,对电池寿命有极大的伤害,我这边有颗锂电池二合一充放电保护管理芯片,可直接省去电池保护板,节省不少成本,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欢迎加Q技术交流:QQ 920708273

网友E:
这样是不符合电池使用规范的,会对电池造成严重损伤,电池充电规则是从捐流-恒流-恒压充电3种模式
看看这款合适你不,锂电池充放电保护二合一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涓流充电还不如直接用MOS+限流电阻!
就连某大牌蓝牙音箱里都是这么干的 ...

MOS干啥用?我以前直接是二极管+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厂家吗?
市面上出现假AP5056了

是厂家,哪里出现假的 了?

网友A:
sop8和sot23_5都有

网友E:
恩,绝对有优势,不管性能上还是成本上或是价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绝对有优势,不管性能上还是成本上或是价格上

你是厂家?没在某宝上开个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绝对有优势,不管性能上还是成本上或是价格上

外接电源充电时,BP脚由外接电源供电?不充电时,BP脚由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电池处于边充边放时,若放电电流大,于充电电流,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 ...

就是说,PROG 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器设定的电流等于充电电流和负载电流之和。其实你们应该改进一下,PROG 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器设定的电流就是充电电流,负载电流单独由电源供电,这样充电电流就与负载的状态无关了。

网友E:
不是的,你理解错了
负载电流的输出大于输入充电的总电流时,那电池部分是要被一直消耗的,直到电池没电,除非你用的充电器电流大于产品供电+电池充电的电流,这是行业常规的做法很正常,你多看理解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你理解错了
负载电流的输出大于输入充电的总电流时,那电池部分是要被一直消耗的,直到电池没电, ...

我好像没理解错。PROG 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器设定的电流等于充电电流和负载电流之和,不对吗?当涓流充电时,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PROG 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器设定的电流等于充电电流和负载电流之和。其实你们应该改进一下,PROG  ...

PROG 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器设定的电流值等于VCC脚流向BP脚与VCC脚流向BAT脚的电流值之和,对吗?在涓流时上式也成立?

网友A:
楼主看这一款兼容的,可与我联系

AP5056 V2.7中文.pdf

网友E:
无涓流充电的锂电池?做了多年设计没有听过这样的方式,不符合电池充放电使用规范,对电池寿命有极大的伤害,我这边有颗锂电池二合一充放电保护管理芯片,可直接省去电池保护板,节省不少成本,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欢迎加Q技术交流:QQ 920708273

TP4100TP4101TP4102 datasheet.pdf

网友E:
这样是不符合电池使用规范的,会对电池造成严重损伤,电池充电规则是从捐流-恒流-恒压充电3种模式
看看这款合适你不,锂电池充放电保护二合一芯片

TP4100TP4101TP4102 datashee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