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能源汽车没电了怎么办?

楼主(2017-11-24):
新能源汽车没电了怎么办?

网友A:
打电话叫拖车

网友B:
充电啊,笨。

网友C:
每套电池系统都会有配套的末端放电策略。针对纯电动车来说,当你的SOC达到单体电芯放电曲线的拐点前,都会有对应的故障等级,我们可以简单的把他划分为报警、降功率、锁死三级。所以,当你的汽车开始报警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车子的剩余电量了,这个时候建议你行驶到充电桩附近进行充电。如果你执意忽略报警在低SOC下持续行驶,那么首先你的车子会被限功率,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开不快了;然后当单体电压达到锁死阀值以后,BMS或者VCU会下令断开所有高压继电器,这时候你就只能打电话叫拖车拉倒充电桩去充电了。电池系统过充或者过放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所以总的来说,快没电时就充电,别整没用的幺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