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认收发双方接收到消息

楼主(2017-11-24):
一个发射器:T
一个接收器:R
怎么让 T 发给 R  的消息,双方都确认成功呢?
如果T收到响应,T知道R收到了,但是R不知道T有没有收到响应啊?
然后T又发了一次通知R,“我已经收到了” ,然后可以进入下一步发送消息。
但是,R已经收到了之后,T也不知道到底R有没有收到它的通知,然后继续。。。。
。。
。。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怎么能保证T和R都知道这一次的通信是双方都确认没问题的,然后进入下一步

网友A:
收到响应还要再响应?

这样确认好像没完了

一般发送方收到响应就知道对方已收到,可以进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响应还要再响应?

这样确认好像没完了

我也感觉没玩没了,但是像你这么说  T认为已经成功了,R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怎么办

网友B:
如果回答信号都必须由对方激励,这样如何?

网友C:
参考TCP三次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回答信号都必须由对方激励,这样如何?

不太懂你的意思,现在回答信号不就是由对方激励的吗

网友D:
接收方只确认自己接收成功,发送方才需要确认接收方是否接收成功。

网友E:
要不要考虑中间人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考虑中间人攻击

不用考虑吧。。。。先考虑我这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F:
A、B两点通信相互应答对方发送信号,就可以确认除了最后一次外,前面所有通信是可靠的。当然最后一次是不是可靠,对整个通信的影响就不大了,甚至可以忽略。

网友G:
握手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两点通信相互应答对方发送信号,就可以确认除了最后一次外,前面所有通信是可靠的。当然最后一次是不是 ...

这样可不行啊

楼主:
握手机制,只是代表准备好了而已吧

网友F:
为啥不行?说说理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握手机制,只是代表准备好了而已吧

握手 你想表示什么意思就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H:
接收到数据还要通讯一次?能不能这样子,先发一组准备数据,接收到这组准备数据后,接收设备进入接收状态,返回一个数据给发送设备,然后发送设备接收到此信号,开启发送,当接收设备接收到第二组数据就存放起来(导出),然后返回一个接收完毕的信号给发送设备,然后发送设备将对方已接收的标志一下。

但是,问题来了,怎么实现呢。我没试过这种做法,应该是逻辑问题,但是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I:
应答机制是很多通迅协议都要求的,而且,不仅仅要求收到和确认收到,还要确认收到的正确。通常的主从轮询制协议都是这样。

网友J:
两个人说话,远处说话,需要无休止的相互确认下去吗,,

网友K:
非常简单,接收方发送应答即可,不管哪里出问题 只要发送方收不到应答就重发,重发3次就超时

终于有明白人了

网友L:
硬件仿真!

网友M:
你这是没有分主从机才出现这种问题的。一般以T为主机,主机就要保证数据的从机已经接受成功了,响应等待超时或响应错误则按失败处理。该怎么处理主机说的算,重发还是显示线路错误,或者是重发多少次不成功才显示线路或通讯错误等。

网友N:
果然好多人思路进入了死循环。
读书的时候学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有个TCP握手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通信兵问题的题目:
背景:敌军占领了高地,我和你在高地的左右两侧,只有同时进攻才能赢,单独进攻你我就game over了。
题设:我派通信兵可以给你发信,但是通信兵会有概率被他们拦截杀了。你收到信也可以给我回信,但是你的通信兵也可能被敌人抓住杀了。敌人不会伪造信件。
题目: 怎么样通讯才能确保你我约定一起进攻?

如果方法不对,你发几十次确认也不行。

网友O:
用标准的国际通讯协议,如MODBUS,TCP,都是可靠通讯机制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果然好多人思路进入了死循环。
读书的时候学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有个TCP握手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通信兵问题的题 ...

这样处理,只少有一个结果,不通还是通,通信兵被杀,只能说处于BROAD模式,这是客端有处理的问题,如在报文中自相关,如CRC ,

网友O:
一种是通信层的网络层的正确传输,如TCP,跟应用层响应无关,另一层是应用层的正确命令响应,如MODBUS TCP,后者包含前者更能反应通信正确状态。

网友P:
握手就行了,发方是主动行为,它什么时候发出去它自己清楚,然后收到接收方的回应,也就是说数据走了一个来回就说明双方的收发都验证通过了,这就可以确认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果然好多人思路进入了死循环。
读书的时候学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有个TCP握手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通信兵问题的题 ...

那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题目就是和24楼说的一样,怎么能一起进攻。说TCP协议或者modbus的  我不太清楚

网友Q:
主从结构通信,主机和从机用I2C通信,不就是么!

一个发射器:T
一个接收器:R
怎么让 T 发给 R  的消息,双方都确认成功呢?
如果T收到响应,T知道R收到了,但是R不知道T有没有收到响应啊?
然后T又发了一次通知R,“我已经收到了” ,然后可以进入下一步发送消息这里,改变SDA电平跳变
但是,SDA电平跳变了,R识别到了SDA跳变,说明T收到了,R已经收到了之后,T也不知道到底R有没有收到它的通知,然后继续。。。。

新手发言,勿喷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标志位问题嘛!同过SDA来标志嘛
。。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主从结构通信,主机和从机用I2C通信,不就是么!

一个发射器:T

也就是说,本来T,R通信是SDA处于高平时,才可以通信,在最后一次,R问T,“你收到了么?”,T收到之后,啪,拉低SDA,这样R一看,SDA拉低了,就知道T收到了!大家看看这样对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这是课本的题目啊.
1 把进攻时间商量在十天以后.
2 不停的发同一封信, 让友军收到后也不停的发同一封信
3 友军收到后, 就必须十天后进攻, 这时候压力已经在友军了. 友军需要不停的发同一封信.
4 收到友军的回信后就不用再发了,第十天开始进攻就可以了.
5 如果不放心, 你可以不停的再给友军发一个确认, 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

你的实际问题是不限制时间的, 这个题目里面多了个十天的有效性,所以先忽略十天这个时效性的问题.

网友B:
假如AB不同频,B回答A:“收到”的同时,A也说“收到”,这样双方都明白。

网友N:
当时读大三,专业选修课。
当时设计的A和B一起去进攻C。
A先给B发,可能丢了,也可能成功了。
如果B收到,给A回复,可能被拦截了,也可能丢了。这个时候B心里还是打鼓,会不会A没有收到?我自己去不就送死了? 信立说一定要收到A的确认。
A如果收到B的信(第一封回信),给B回复。此时轮到A比较迷茫了,B会不会收不到我的信? 会不会我自己先去送死了。
B收到了A的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一样的感觉... ....
然后死循环了。

不考虑tcp实际的包序号、CRC、FEC、BIP8 等等校验手段在高误码率情况下的可靠性,不考虑无限的时间,不考虑... ...
一旦思路进入了死胡同,在死胡同里死循环了,就无解了。

网友R:
这就是TCP协议干的事
研究多了烧脑子
自己玩玩UDP包测试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S:
发送一组数据再返回这组数据或这组数据的校验码

网友T:
握手加CRC校验

网友U:
可以加一个帧号,每成功发一次数据,帧号要加1。
这样当收到下一帧数据时,看看帧号对不对,如果帧号对的,则说明应答信号已经成功收到了。
否则,则说明应答信号没有成功收到,当前收到的数据是之前一帧的重发。
可以参考USB的握手协议,里面有一个标志,每发送一包数据都会切换一次(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只有1bit的帧号)。

网友V:
LZ,两军问题是被证明无解的,只能通过设计确认机制尽量避免错误,但是无法完全保证。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行?说说理由。

比如无线扫码枪,之前的握手是正确的,然后发数据的时候不再确认,丢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简单,接收方发送应答即可,不管哪里出问题 只要发送方收不到应答就重发,重发3次就超时 ...

接收方不知道发送方有没有收到响应
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发送方收不到,认为失败。可是接收方已经成功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也就是说,本来T,R通信是SDA处于高平时,才可以通信,在最后一次,R问T,“你收到了么?”,T收到之后, ...

无线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时读大三,专业选修课。
当时设计的A和B一起去进攻C。
A先给B发,可能丢了,也可能成功了。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怕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加一个帧号,每成功发一次数据,帧号要加1。
这样当收到下一帧数据时,看看帧号对不对,如果帧号对的, ...

刚买了你的书,看来买了00的书还是靠谱的,哈哈。
是用在无线扫码枪中的,现在的做法就是采取加1的做法

网友U: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你的书,看来买了00的书还是靠谱的,哈哈。
是用在无线扫码枪中的,现在的做法就是采取加1的做法 ...

和你认识的妹纸们多多推荐一下我的书

网友W:
TX发完数据,等RX回ACK。
如果TX没有收到ACK;不论RX收没收到都重发。
RX只要收到有效数据就发ACK。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和你认识的妹纸们多多推荐一下我的书

好好

网友K(2017-12-28):
引用 楼主:
接收方不知道发送方有没有收到响应
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发送方收不到,认为失败。可是接收方已经成功收 ...

不是说了么?  "不管哪里出问题   只要发送方收不到应答就重发"   看清楚 "不管哪里出问题" "不管哪里出问题"
"不管哪里出问题"

网友X:
不是应该t收到数据后给R丢一个包提示收到了,R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动作了。如果没有,R就再发送到返回收到信息为止呗。你说的是双方通信,换一下不就可以了?,比如R收到完成信息,就不用再发数据给T说了啊。只用每次收到信息发一个收到了的信息就行了

网友Y:
双向 同时 联系 属于双工通信  教课书讲的时分的为多  前沿进入了多向 同时方式的研究  如GPS  量子通信  可参考同步技术的发展史?

网友K(2019-07-03):
引用 楼主:
接收方不知道发送方有没有收到响应
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发送方收不到,认为失败。可是接收方已经成功收 ...

怎么会不知道?
例如,a首先发送数据给b,然后等待a的应答,  b收到数据后发送应答给a , a收到应答后整个数据发送过程正常结束.
除此之外的任何数据丢失或者数据校验错误 都认为发送或是接收失败, 这里的主动权都在a,  a如果收不到应答,就认为数据发送失败, 不管其他(看清楚 不管其他),,发送失败就重发,重发3次就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