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ource Insight编辑代码时格式显示混乱

楼主(2017-11-24):
如题,我在用Source Insight 3.5编辑代码时,总是出现格式显示混乱的情形。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搜索一个变量,然后逐个查找变量所在位置,从上一个变量所在位置跳转到下一个变量所在位置时就会导致显示混乱。
2、双击鼠标高亮显示被选中代码时,也会导致显示混乱。
如图。

这个问题存在好久了,尝试过卸载重新安装、更换为更高版本、更改设置等等,但是都无济于事。
不知道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望指点。
多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用NOTEPad++啊,这个好用

网友A:
Notepad++
版本:7.5.1
大小:2.8M
更新:2017-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