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个电路图,输入是12V直流,输出是9V直流

楼主(2017-11-24):
求一个电路图,输入是12V直流,输出是9V直流,有资源的同事,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降压DCDC,非常多

网友B:
电流、封装、价格等等有啥要求不

网友C:
这种很多的,DCDC降压芯片也行

网友D:
这还要电路图,,

网友E:
对电路指标什么要求都没有,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F:
最通用和最简单的是7809,纹波也小,电流最大1A,注意散热
用DC-DC可以用LM2596,效率还行,电流2A没问题,注意电感选择

网友G(2018-02-18):
有很多DC、DC芯片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