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检测功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解析

楼主(2017-11-24):
最近遇到几个电路都理解不透,比如下面这个。这个电路是检测POWER+电源上的电流(这个电流很大,将近30A)的,然后通过运放将R1上的电流值转换为CURR_DIV上的电压值,并送去主控检测。
达林顿管接运放的输出端,这种电路从没有见过。
如何计算CURR_DIV与R1(2m欧姆)上的电流值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A:
文不对图,不知所云

楼主:
忘记上传这个图了,CURR网络接原帖的电阻,然后为CURR_DIV网络。如果能算出CURR网络上的电流,就知道CURR_DIV上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不对图,不知所云

忘记上传了一个图,刚传上去了。帮忙看下

楼主:
谢谢,这样画出来,更清晰了。
可是达林顿管的集极(即R80,R81)上的电流跟R1上的电流是怎样的关系呢?如何计算

楼主:
假设R1上的电流为I1,R98上的电流为I2
因为正相和反相的输入端近似相等,则有VCC-R1*I1=VCC-R98*R2
代入R1=2m欧姆,R98=220欧姆;可得I2=0.002/220*I1

我只会这一点。
但不知道达林顿管后的电阻上的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B:
应该是专门检测电流的运放把,比如TI的ina1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专门检测电流的运放把,比如TI的ina139

这个运放就是ADI的AD8603AUJ

网友C:
我算的是负载1A电流在R81上的电压是约0.42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算的是负载1A电流在R81上的电压是约0.427V

你的计算结果应该是不对的。
CURR_DIV(即R81上的电压)是不可能超过3.3V的。因为这个电压要进入一个工作电压为3.3V,而且参考电压也不超过3.3V的比较器进行比较的。而R1上的电流已知为26A,根据你计算的结果,那R81上的电压为10.92V,比较器都承受不了的。
不过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解析思路?

网友D:
看楼主还是很诚恳的,我倒愿意说说。
但不是现在,还有家务要做,还要洗澡。
明天吧。

网友D:
现在说吧,只说核心内容:

电路核心是这样的:

R98 = 220Ω,电流为 i ,
R = R98 + R80 + R81,电流为 I ,
Uo 是以GND为基准的输出电压。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 0,
所以 i 全部经过 R,即 I = i 。
i 就是你在 7 层的计算结果, i = 被测电流 * 0.002 / 220 。

这就是核心。
其他就可以算了。

之所以用达林顿管,作用之一是为了保证 i = I,所以完全可以用一个MOS代替。
达林顿或者MOS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与原边电路隔离,否则这个电路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E:
第一,通过一个稳压管产生的直流电压提供给差分运放的电源,检测电流,克服了本级的共模电压高的问题,此时,运放的电源与信号的共模相近了,必须要有轨到轨的运放,R98上的电压就是取样电阻的电压(信号电压,带有电流信息),并转化成电流信号,通过Q7,Q8的高VCEQ,实现共模电压的克服(让共模电压降在VCE上),电流相同(带有有效的负载电流信息)。实现输出信号的低边转化成电压。

网友E:
R80,R81取值是有问题的,如最大负载电流为30A计,产生的信号电流为30*0.002/220=0.96MA,输出电压了不超过3.3V,(R80+R81)*0.96<3.3,R80+R81<3.44k.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设R1上的电流为I1,R98上的电流为I2
因为正相和反相的输入端近似相等,则有VCC-R1*I1=VCC-R98*R2
代入R ...

计算对的,电路参数有问题。如果作为模拟信号取样,这个电路参数是有问题的,如作为比较信号,作为有负载与无负载的分别,另当别论,不知LZ的后级的什么功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结果应该是不对的。
CURR_DIV(即R81上的电压)是不可能超过3.3V的。因为这个电压要进入一个工作 ...

那个VD22就是防止比较器得到的电压超过3.3V;
输出到比较器,应该就是为了判断负载的电流有没有超过某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VD22就是防止比较器得到的电压超过3.3V;
输出到比较器,应该就是为了判断负载的电流有没有超过某个 ...

嗯,VD22应该就是起电压钳制作用的,使CURR的电压不会超过3.3V+0.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说吧,只说核心内容:

电路核心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今天陪家人了,没及时看帖。
很感谢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也同样感谢其他回帖的兄弟们。
回归这个电路哈:
你的结论是I=i,因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0。
如果基极电流为0,那么根据基尔霍夫定理,对于三极管这个节点,你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判断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0的呢?另外,如果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0,那么该三极管的E,C间还能导通吗?
另外,如果i=I的话,根据产品实测结果来看(请参照我在12楼的回复),这个结果似乎是有问题的。
求大侠继续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R80,R81取值是有问题的,如最大负载电流为30A计,产生的信号电流为30*0.002/220=0.96MA,输出电压了不超过3 ...

是CURR_DIV不能超过3.3V,即R81上的电压不能超过3.3V。从电路看,R80+R81的电压应该不会超过4V,因为二极管在钳制电压。
我觉得你的结论是没错的,即:如果是真如大家所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R1上电流的1/110000的话,那么R81的取值一定是有问题的,取的过大了。
但是产品是非常成熟,并且已经量产的产品,所以该电路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对的,电路参数有问题。如果作为模拟信号取样,这个电路参数是有问题的,如作为比较信号,作为有负载 ...

CURR_DIV电压会进入电压比较器的其中一个输入端,该比较器的另外一个输入端是3.3V经过一个数字电阻的分压(分压之后的电压肯定小于3.3V,这个就不用说了。)比较器的输出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连接主控的I/O脚。
总之来说就是系统判断POWER+电源(即R1上的电流)有没有电流过载的。

楼主:
大家注意,该电路的旁边有注释,后面的三行是啥意思呢?
Req为等效电阻的意思,谁的等效电阻是90.91毫欧呢?谁的最大电流又是36.3呢?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F:
R81取值47K不对吧.
采样电阻0.002欧,满载36.3A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330uA.R81取值10K,算下来CURR_DIV刚好3.3V
照图里的参数计算,如果CURR_DIV最大不能超过3.3V,负载只能达到7.7A.
不知道计算错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注意,该电路的旁边有注释,后面的三行是啥意思呢?
Req为等效电阻的意思,谁的等效电阻是90.91毫欧呢 ...

这个容易理解。
MAX表示:最大可检测的电流,即量程,是36.3A。
Req表示:在被测电流回路串联了这么大的一个电阻,3.3v / 90.91mΩ = 36.3A 。

最后一行不理解,估计和后面电路有关,
感觉不必关注。

网友G:
chain-接到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ain-接到哪里的?

CHAIN-是POWER+电源的负极网络名称。POWER+是50V的,CHAIN-通过0欧电阻与主GND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容易理解。
MAX表示:最大可检测的电流,即量程,是36.3A。
Req表示:在被测电流回路串联了这么大的 ...

嗯,可是这个最大可检测电流和等效电阻的算式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CURR_DIV电压会进入电压比较器的其中一个输入端,该比较器的另外一个输入端是3.3V经过一个数字电阻的分压 ...

压控电流源电路不难理解。
但缺了有关电路,达林顿管集电极负载电路难以分析……

LZ 把下列电路也贴出来看看?
1. VD22 (节点3V3)后面的电路;
2. 节点 CURR_DIV 后面的电路。

楼主:
VD22后面的电路就是R80,R81接地。CURR接到主控STM32F407。CURR_DIV接入比较器,比较器的另外一个输入端接3.3V通过3K与数字电阻器之后的分压。如下:

网友H:
主控 (MCU?) 通过 U7 调整比较器的比较基准电压。
比较器 U67 比较 CURR_DIV 与设定的比较基准电压比较并输出相应结果。

CURR 电压有两种情况:
1. 小于 3.3V + 0.7V 时,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基本相同。
即 CURR 电压与流过 R1 的电流成比例;
2. 当流过 R1 的电流超过一定值时,CURR 电压被箝位在 3.3V + 0.7V,
这时,CURR_DIV 的电压为 4 × 47 / (27 + 47)= 2.54V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控 (MCU?) 通过 U7 调整比较器的比较基准电压。
比较器 U67 比较 CURR_DIV 与设定的比较基准电压比较并输 ...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我觉得都是对的。
重点是:如何理解R98的电流等于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电流呢?如何知道达林顿管的基极电流为0A?
此时达林顿管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我觉得都是对的。
重点是:如何理解R98的电流等于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电流呢?如何知道 ...

你这个思维还停在理想模型上的状态,实际上在工程上说,只要电流放大倍数名够大,基准 那点电流影响不了测量电流的精度,就可以认为R98的电流就等于集电极的电流,你为何认为OP的输入级的电流不影响呢?实际上还是有电流的,只不过很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我觉得都是对的。
重点是:如何理解R98的电流等于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电流呢?如何知道 ...

为便于说明,假设运放为理想运放,达林顿管等有效为一个 Hfe 比较大的 PNP 三极管。

对于理想运放,输入电流为 0,因此 R98 中的电流与 R82 中的电流相同,
等于达林顿管的发射极极电流。

对于三极管,Ie = Ib + Ic = Ic (1 / Hfe + 1)
当 Hfe >>1 时,Ie 与 Ic 近似相等。
因此 R98 中的电流等于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电流。

当 R1 中无电流流过时,如负载(SWITCH+)开路,
此时 R98 (达林顿管)中也无电流流过。
运放输出接近电源电压(POWER+ ? —— 取样电阻的画法比较特别,因而不确定)。
达林顿基极电流为 0,达林顿管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思维还停在理想模型上的状态,实际上在工程上说,只要电流放大倍数名够大,基准 那点电流影响不了 ...

嗯,我也知道运放在工程应用中进行计算时,是把它看成近似理想状态的。比如续断,并不是输入端真的开路状态,只是输入电阻非常大,通常为兆欧级。
所以OP的输入的电流可以忽略是可以的。
我不太清楚,达林顿的基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的比例是不是也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
这个达林顿管的基极电流大概有多大呢?使其处于工作在饱和区吗?

网友H:
LZ 产品的硬件和软件设计需要一定的设计功底。
不过问的问题看起来像是 LZ 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训练。
楼主能介绍下背景情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也知道运放在工程应用中进行计算时,是把它看成近似理想状态的。比如续断,并不是输入端真的开路状 ...

达林顿管的放大倍数只少1000,明白吗?

网友I:
见这个链接: 宽动态范围的高端电流检测
http://www.go-gddq.com/html/ZongHe-QiTabhdl/2011-04/618775.htm

用bjt的话Ib会导致少量误差, 但他这个用pmos需要加一些措施否则会振荡, 所以用达林顿是个比较好的方案.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分享。
我一开始也是按达林顿关的发射极电流等于集极电流来分析的,即基极电流忽略不计。
CURR_DIV=0.002/220*I*47K
I即为R1的过电流。实际产品,这个电流为20A左右。
我按I=18A,代入上面的公式,CURR_DIV=7.6V。
可实际测量,CURR_DIV为0.48V。我用万用表测量的,而没有用精密仪器,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被泄走的缘故,因为该电流为微安级的,特别小。
另外,该达林顿管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如何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产品的硬件和软件设计需要一定的设计功底。
不过问的问题看起来像是 LZ 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训练。
楼主 ...

让你见笑了,我的模电基础是不好的(大学唯一挂的一科就是模电),现在是被赶鸭子上架。

楼主:
前天才发现CURR原来还另接了一颗10K电阻(R155)到地的,超级不好意思啊。
所以现在,分析和推算出来的结果就应该合理了。R1电流为21A时,计算结果是:CURR为1.67V,CURR_DIV为1.06V。

最后,再附上CURR,及CURR_DIV的接地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CURR_DIV不能超过3.3V,即R81上的电压不能超过3.3V。从电路看,R80+R81的电压应该不会超过4V,因为二极 ...

要相信科学,及一定范围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