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程序下载和仿真求助

楼主(2017-11-24):
刚接触新唐,准备从N76E003这一款开始。目前碰到很多问题,主要就是下载和仿真。相应的驱动和程序该装的我也装过了,结果还不行。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少,在此求助。

楼主:
程序使用的是官方的GPIO跳变例程

网友A: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看找得到你的编程器不。感觉是系统没有找到编程器。

网友B:
搞定没?设备管理器里有吗,如果有就是驱动安装对了。没有就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没?设备管理器里有吗,如果有就是驱动安装对了。没有就是驱动问题。 ...

没有问题把 我设备管理器有识别到nu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没?设备管理器里有吗,如果有就是驱动安装对了。没有就是驱动问题。 ...

搞定了 是我核心板的问题 重新焊接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是我核心板的问题 重新焊接了一个就好了

这种问题很难找到的,我以前自己做的430开发板也是的,没有焊接好。

网友C:
楼主可以加我QQ,我代理新唐的,可以让工程跟你沟通下  QQ:3001950805

网友D(2018-01-03):
楼主,你用keil烧录N76E003接的是哪些引脚呀?

楼主(2018-02-25):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keil烧录N76E003接的是哪些引脚呀?

官方原理图的接口啊 clk dat rst 和两个电源

网友E:
对,官方原理图照搬最好用。

网友:
不错,楼主也开始玩转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芯片了,听说之前没有涨价时候,量大的话不到一块。

网友:
不知道现在涨价多少了。

网友F:
如果学51内核的,学这个很对,如果学arm内核的,可以学M051,入门ARM内核的最佳选择。

网友G:
研究还挺深入的了,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