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低端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7-11-24):
用NMOS管做低端驱动,结果G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MOS管都是通的,将R39取下来也还是通的。请帮忙看下哪边有问题。

网友A:
AO3400,的2,3脚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00,的2,3脚接反了!

有试过将2 3脚对调,一样是通的

网友B:
MOS管有节电容,要泄放才能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有节电容,要泄放才能截至

怎么泄放呢?

网友C:
你这电路,栅极能变低电平吗?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D:
要加下拉

网友E:
Q6 器件用错了吧,看你图明显的Pmos不是Nmos,但名称标的3400,你是不是贴错了。

网友F:
你FAN_ON的高电平是5V还是3.3V的???如果是3.3V的。不管FAN_ON是0V还是3.3V,Q7都导通。所以栅极一直有电压。另外,你的NMOS管D S 搞反了。

楼主:
电路改成这样NMOS管都没截止

网友G:
1、FAN_ON 电平是多少V?如果电平有5V,可以直接驱动N-mos
2、搞清楚G/G/S对应是哪个引脚?

网友G:
第一张图D、S极反啦

网友G:
FAN_GND是什么意思?
第二张线路图正确

网友G:
有示波器的话,先检测Q7的3脚有无电平变化?

网友H(2018-01-24):
3400-3401现货库存,我们有专业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有需要的详情18028799090

网友I(2018-02-23):
Q7换成NPN三极管,5V通过10K电阻接三极管C极,三极管C极与MOS管G相连。FAN_ON通过1K电阻与三极管B极相连。

网友J:
mos管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网友K:
用2个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做一个mA级恒流源来驱动MOS,恒流源上面再加一个开关电路,MOS栅极并稳压二极管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