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抓取

楼主(2017-11-24):
(无正文)

网友A:
,作为一个接触一个月不到小白的我,都会- -!你为撒不会呢

网友B:
通过先ADC,然后串口输出。(是要输出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太泛了,有规律是频率?波形?宽度?幅度?或者什么?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保存到U盘,在用Excel打开保存的数据

网友E:
看抓模拟还是抓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