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道林顿管冒烟了

楼主(2017-11-24):
用两个反向的道林顿管做了一个推挽电路,基级都连到运放的输出端,形成一个恒流源,作为TEC的驱动电路,但是都还没有接上TEC时,道林顿管就烧了,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困扰了好久

楼主:
输入信号是已经经过pid环节的信号,不过做了1/5的分压,然后道林顿管选择的是BC516和BC517,没有接入TEC,一通电就看着冒烟了,两个都很烫。之后用示波器探针看了,道林顿管前端电压是5V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图和你的实物是对的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图和你的实物是对的起来的?》

对,除了输入信号那里不是一个电池,而是电桥传感输出电压再经过PID电路,接着电压再经过1/5分压,然后Vcc是15V,Vdd是-15V,这款芯片是OP277

网友A:
按照图上面的接发是不会烧的, 你看是不是实物把上下两个管子位置调换了

网友B:
从你的图看不出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确信问题一定在这里面,那就是元件本来就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上面的接发是不会烧的, 你看是不是实物把上下两个管子位置调换了

管子的顺序没有调换,我是按照代理商给的去焊的,但是他给我的是国产的管子,BC516给的datasheet是仙童的,我看封装上也是有一个F,但是后来我在网上找到同一个型号,不过是PHILIPS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的方向反过来了,这就坑爹了,国产的也问不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信问题一定在这里面,那就是元件本来就有坏的

焊上去之前管子已经用万用表查看了,都是没有导通的

楼主:
硕士课题就是做恒温箱,但是就是这一步让我烦人,请问大家有更好的驱动电路或者有什么内部集成了推挽电路的功放芯片推荐吗

网友C:
运放输出得串联个电阻。

网友C:
否则电平到顶/到底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会烧了

网友C:
如果负载还没接都会烧,也有可能是引脚搞错了,看你前面描述,连引脚对不对都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还没接都会烧,也有可能是引脚搞错了,看你前面描述,连引脚对不对都无法确定。 ...

引脚确定了,是没有焊错的,只不过两个是从不同方向看,所以才相反

网友C:
即使震荡也不会上电就冒烟吧?
楼主会不会是接成下图这样了?
如果引脚没错,运放输出端串联个几百Ω的电阻,还可以在达林顿管的B-E之间并联个几k的电阻看看;

网友C:
改成这样

网友D:
自激,在基极串一个200欧的电阻有没有改良。

楼主:
请问在这些位置设定这些电阻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很懂

网友E:
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上电时导通了,电流太大烧了。可以测试一下运放的输出管脚是多少伏。也可以将上下两个三极管的E级接个电阻,这样分析问题时,就不会烧管子了。

网友D:
输出级要加偏置。目前存在死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级要加偏置。目前存在死区电压。

但是死区不会烧三极管吧

楼主:
是不是道林顿管不能这么用呢?

网友F:
达林顿之间串个电阻,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用万用表分析了.ls 的各位说的再多你也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硕士课题就是做恒温箱,但是就是这一步让我烦人,请问大家有更好的驱动电路或者有什么内部集成了推挽电路的 ...

找一个MOS管的音频模拟功放,什么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MOS管的音频模拟功放,什么也解决了。

请问你是说用的是功放芯片?还是mos管的功放电路,功放芯片有推荐吗?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说用的是功放芯片?还是mos管的功放电路,功放芯片有推荐吗?谢谢你 ...

不是,分立元件功放。

楼主:
你好,我今天下午又焊了一遍,还是烧了,我目前有个想法,是不是空载时,这个达林顿管的直流放大功率是有30000倍的,而耗散功率才625mW,所以一个微小的电流输出也会使他一上电就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下午又焊了一遍,还是烧了,我目前有个想法,是不是空载时,这个达林顿管的直流放大功率是有 ...

可以参考下LME49810音频功放驱动芯片。看样子,你现在不适合设计电路,只能抄原厂的功放方案电路,来得可靠。

网友G:
会不会高频振荡引起管子直通?如果内部管子只是简单复合,考虑速度会比较慢,上面的管子还没关闭下面的管子就导通了。如果把第二级三极管发射极并个2K电阻会改善速度。

网友C:
先说说你有什么仪器吧,万用表 示波器有没有?
把运放输出先断开看看三极管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你有什么仪器吧,万用表 示波器有没有?
把运放输出先断开看看三极管会不会烧? ...

我有示波器万用表,只是现在不敢乱试,昨天重新焊了一遍又烧了,被师兄说的狗血淋头,说我去乱试,没有考虑清楚,我观察到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级那段冒烟,接着bc段就膨胀了,因为前面有个PID电路,所以会有个3V电压进来,是不是因为这一款的达林顿管电流放大倍数有3万,然后耗散功率只有625mW这个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示波器万用表,只是现在不敢乱试,昨天重新焊了一遍又烧了,被师兄说的狗血淋头,说我去乱试,没有考 ...

挺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先把音频模拟功放把每级工作状态原理弄明白再说吧。很可能自激,环路增益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先把音频模拟功放把每级工作状态原理弄明白再说吧。很可能自激,环路增益太大 ...

不是呀,我只是用了达林顿管而已,而是是推挽式射级放大电路而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先把音频模拟功放把每级工作状态原理弄明白再说吧。很可能自激,环路增益太大 ...

那请问如何能够消除三极管的自激现象呢?这个环路增益是指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吗?因为我这里只是用了电压跟随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何能够消除三极管的自激现象呢?这个环路增益是指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吗?因为我这里只是用了电 ...

作为互补推挽射极跟随器,使用达林顿管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只有末级电流放大倍数不够用时,才有必要使用达林顿管。而你的前级输出电流已经够用。

“如何能够消除三极管的自激现象呢?”
你的电路,反馈环包括了运放和末级达林顿管。把运放移到反馈环之外,就不会发生自激。运放也应该选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选用运放时并不要求带宽,因为你的电路是控制温度,而温度变化是相当缓慢的,不可能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为互补推挽射极跟随器,使用达林顿管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只有末级电流放大倍数不够用时,才有必要使用达 ...

是这样的,maychang老大,我之前是用了普通的三极管做推挽,空载时都很好,但是一接入TEC就不行了,师兄说可能是这款三极管的Vbc才只有6V,不够,叫我去换芯片,我就去找了达林顿管,Vbc有10V,没想到空载的时候都不行了,如果用普通的三极管是不是功率要大点就没有事情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maychang老大,我之前是用了普通的三极管做推挽,空载时都很好,但是一接入TEC就不行了,师兄 ...

我不知道你那个TEC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你的那个TEC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知道你那个TEC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你的那个TEC参数。

哦,不好意思,TEC就是半导体制冷片,内阻就几欧姆,不大

网友I:
看来没有负载自激了,把反馈线拿掉,看看烧不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TEC就是半导体制冷片,内阻就几欧姆,不大

好的。
你的那个TEC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TEC就是半导体制冷片,内阻就几欧姆,不大

你“之前是用了普通的三极管做推挽”,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J:
按照24楼所说,串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
你的那个TEC需要多大电流?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你,我之前用的是2N2222a 和2907,然后TEC最大通过电流是1.5A,一般(英文单词是Typical)是0.1A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你,我之前用的是2N2222a 和2907,然后TEC最大通过电流是1.5A,一般(英文单词是Typica ...

选择三极管,需要按照最大电流考虑,且留出相当余量。最大电流1.5A,选择2N2222A,而2N2222A允许的最大电流仅0.8A。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择三极管,需要按照最大电流考虑,且留出相当余量。最大电流1.5A,选择2N2222A,而2N2222A允许的最大电 ...

那Vebo=6不介意吗,就是怕输出电压大于6了会不会烧坏基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Vebo=6不介意吗,就是怕输出电压大于6了会不会烧坏基级

从来没有听说过要考虑基极-发射极反向耐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Vebo=6不介意吗,就是怕输出电压大于6了会不会烧坏基级

如果电路中基极-发射极之间可能会遇到被施加反向电压的情况,基极上串联一支二极管,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路中基极-发射极之间可能会遇到被施加反向电压的情况,基极上串联一支二极管,一切OK。 ...

那我用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吧,还要把三极管从反馈那里挪出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我用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吧,还要把三极管从反馈那里挪出来吗

如果你的运放带宽不大且接成跟随器时仍然很稳定,三极管可以处于反馈环内。
不过,我看不出一定要把互补三极管跟随器放到反馈环内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运放带宽不大且接成跟随器时仍然很稳定,三极管可以处于反馈环内。
不过,我看不出一定要把互补 ...

就是可放可不放,但是最好不要放,这个电路当时是想做一个恒压源,然后就可以做一个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运放带宽不大且接成跟随器时仍然很稳定,三极管可以处于反馈环内。
不过,我看不出一定要把互补 ...

刚刚问了设计者,为什么要把三极管放进环内,他说:因为前面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因为三极管最后要达到mV级,所以要避免三极管的死区,如果把三极管挪出反馈环外那能够保证0V左右是可控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设计者,为什么要把三极管放进环内,他说:因为前面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因为三极管最后要达到m ...

原来你那片OP277之前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这种情况,互补三极管必须放到反馈环内。
既然如此,确实不如采用功率放大器芯片。一片5脚芯片包括了你的OP277和你的互补推挽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你那片OP277之前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这种情况,互补三极管必须放到反馈环内。
既然如此,确实不如 ...

恩恩,好的,请问大神,我上网搜的功放芯片输入电压很小,请问有没有适合这里的,输入电压可以达到±10V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请问大神,我上网搜的功放芯片输入电压很小,请问有没有适合这里的,输入电压可以达到±10V ...

功放芯片就是一个能够输出较大电流的运算放大器。和普通运放相比较,其单位增益带宽比较小(因为只需要音频范围工作),使用方法和普通运放并无不同。很多功放芯片例如TDA2030A是单位增益稳定的(接成跟随器也仍然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芯片就是一个能够输出较大电流的运算放大器。和普通运放相比较,其单位增益带宽比较小(因为只需要音 ...

好的,谢谢大神,是不是用了这些功放芯片我就不用外接推挽电路了,我这就去看看,谢谢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是不是用了这些功放芯片我就不用外接推挽电路了,我这就去看看,谢谢您 ...

这是TDA2030A典型应用电路。
该电路中频增益为1+R1/R2,对你的应用而言可以令R1=0,R2和C2去掉(开路)。因为你要控制温度,频率极低,接近直流,故C1应该去掉(短路)。
R4C7称为茹贝尔电路,用于校正扬声器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加,你的TEC近似纯电阻,所以R4C7也应该去掉(开路)。
C3C4C5C6本来是电源的一部分,故图中用虚线画出。
R5C8原用于降低音频较高频率部分的增益。你的电路已经令R1=0,故也不必使用。
这样一来,此电路除R3外,没有任何外围元件了。如果前级是运放构成的PID电路,那么连R3都可以去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TDA2030A典型应用电路。
该电路中频增益为1+R1/R2,对你的应用而言可以令R1=0,R2和C2去掉(开路)。 ...

谢谢您,感觉只是拿本模电书也不够应付实际的电路,你们这样的高手好厉害呀

网友C:
楼主的工作电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用这些音频功放合适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作电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用这些音频功放合适吗?

我猜你是想向楼主推荐D类功放芯片吧?
确实,用D类功放芯片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根据楼主现有水平,还是用个比较老式比较传统的片子吧。毕竟楼主现在直接的要求是“要毕业”,而毕业并不要求功放的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猜你是想向楼主推荐D类功放芯片吧?
确实,用D类功放芯片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根据楼主现有水平,还 ...

还不是用过LM386的,外围电路挺简单的,绝对一装一定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感觉只是拿本模电书也不够应付实际的电路,你们这样的高手好厉害呀 ...

教材做电路是没有用的,一做一定不成功。还不是看日本人写的应用电路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你是想向楼主推荐D类功放芯片吧?
确实,用D类功放芯片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根据楼主现有水平,还 ...

我看了芯片资料,我有个问题,输出功率这么大,会不会把半导体制冷片烧掉了呢,就是电流会不会超过1.5A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芯片资料,我有个问题,输出功率这么大,会不会把半导体制冷片烧掉了呢,就是电流会不会超过1.5A呢 ...

看来你《电路》课程就没有学明白。
一个放大器,其实际输出功率由输入信号幅度和负载决定。说明书上标注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输出功率的最大值(超过此值会发生失真)。
正如听收音机,扬声器出多么大声音(输出功率),由接收到的信号决定,嫌声音太大,把音量关小一点就是了。
你的半导体制冷片嫌输入功率太大,你把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关小一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电路》课程就没有学明白。
一个放大器,其实际输出功率由输入信号幅度和负载决定。说明书上标注 ...

主要是看到资料,上面有min、max,不敢乱猜,又没人可以问,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10~12W吗?还有问问大神,请问那个漏电流好大,有几十mA,几十mA就可以驱动我的半导体制冷片了,请问还有四、五瓦的功放推荐吗?输入电压可以在±10V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资料,上面有min、max,不敢乱猜,又没人可以问,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 ...

“请问那个漏电流好大,有几十mA”
那不是漏电流,是静态电流,指无信号输出(输出电流为零)时该功率放大器芯片所消耗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资料,上面有min、max,不敢乱猜,又没人可以问,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 ...

“几十mA就可以驱动我的半导体制冷片了”
很怀疑你的半导体制冷片只需要几十mA。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资料,上面有min、max,不敢乱猜,又没人可以问,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 ...

“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10~12W吗?”

是“能获得的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是用过LM386的,外围电路挺简单的,绝对一装一定能工作。

你好,LM386我查了资料,其他都可以满足,但是输出的电流是不是哎几十mA呢,而且网上说这是一款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指在这下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功率是15~18/10~12W吗?”

是“能获得的最大功率”。 ...

这是tec的芯片资料,我也去咨询过这家公司,但是她不肯告诉我这款TEC的型号,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W,但是普遍的电阻也是几Ω,他就告诉我电流和电压按照上面数据就可以了,请问AD2030A可以满足吗?如果可以,我就按照这个准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LM386我查了资料,其他都可以满足,但是输出的电流是不是哎几十mA呢,而且网上说这是一款运算放大 ...

10W以下绝对可以,以前做小音响绝对可以用,不过要直流输出,要双电源的(分裂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tec的芯片资料,我也去咨询过这家公司,但是她不肯告诉我这款TEC的型号,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W ...

半导体冷凝堆而已,在一定的温度下,电压决定电流。最好是恒流驱动,致冷功率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你是想向楼主推荐D类功放芯片吧?
确实,用D类功放芯片有相当大的优势。可是,根据楼主现有水平,还 ...

不好意思,查错了,刚刚查的是LM358,而LM386的输入电压只有±0.4V,我的估计要±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导体冷凝堆而已,在一定的温度下,电压决定电流。最好是恒流驱动,致冷功率恒定。 ...

对对对,所以想找一个能够精密控制TEC输出电压的电路或者功放芯片,主要是这个电路能在0V附近也可控,如果用了推挽电路,0V附近就不一定可以控的精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所以想找一个能够精密控制TEC输出电压的电路或者功放芯片,主要是这个电路能在0V附近也可控,如 ...

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就是一个静态工作点而已,AB类输出级,A类输出都可以做到零点完美输出,当然要用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就是一个静态工作点而已,AB类输出级,A类输出都可以做到零点完美输出,当然要用正 ...

也就是说如果参考书本上的甲乙类功放电路自己设计一个,那我的输入电压可以完美输出吗?不会失真?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参考书本上的甲乙类功放电路自己设计一个,那我的输入电压可以完美输出吗?不会失真? ...

不失真是不可能的。毕竟三极管是个非线性相当强的东西,小信号时非线性不明显,失真不大,功率放大器是大信号工作,失真无可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失真是不可能的。毕竟三极管是个非线性相当强的东西,小信号时非线性不明显,失真不大,功率放大器是大 ...

最近师兄催的急,请问大神有什么电路可以取代我原电路的,前面也是接入pid的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近师兄催的急,请问大神有什么电路可以取代我原电路的,前面也是接入pid的值 ...

已经说过了吧?我建议使用TDA2030A,连图都给你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说过了吧?我建议使用TDA2030A,连图都给你贴出来了。

因为这个项目希望功耗小,所以想有没有自己设计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项目希望功耗小,所以想有没有自己设计的电路

要功耗小,使用D类功率放大器芯片是根本办法。
仍然使用线性功率放大器,降低功耗的办法是降低电源电压到恰能够满足你的半导体制冷片电压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项目希望功耗小,所以想有没有自己设计的电路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要做到功耗比现成的功率放大器芯片更小,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要做到功耗比现成的功率放大器芯片更小,很难。

大神,你这款TDA2030哪里都不错,就是静态电流太高了,消耗不起这么多功率呀,请问还有类似于这种的,但是静态电流小的吗?功率几w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原来你那片OP277之前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这种情况,互补三极管必须放到反馈环内。
既然如此,确实不如 ...
原来你那片OP277之前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这种情况,互补三极管必须放到反馈环内
请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L: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要不要加散热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原来你那片OP277之前是PID电路输出的电压。这种情况,互补三极管必须放到反馈环内”
请教这 ...

楼主是要使用运放OP277和互补三极管级联,无失真地放大PID电路所输出的电流,且互补三极管构成的推挽电路无偏置(无静态电流)。
这种情况,如果将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再驱动互补三极管,因为互补三极管无偏置,存在死区,必然会失真。
如果将互补三极管也包括到反馈环内,运放和互补三极管共同构成反馈环,那么由于运放的增益非常高,三极管无静态电流也不会造成显著失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款TDA2030哪里都不错,就是静态电流太高了,消耗不起这么多功率呀,请问还有类似于这种的,但 ...

在82楼早就说过了:要耗电少,用D类放大器

不过,恐怕你驾驭不了这样的芯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项目希望功耗小,所以想有没有自己设计的电路

你的达林顿管冒烟了,
自己重新设计,先保证不冒烟,再考虑功耗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要使用运放OP277和互补三极管级联,无失真地放大PID电路所输出的电流,且互补三极管构成的推挽电路 ...

请问放不放入环内,这个和前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关系?不管前级是什么,都放在环内,是否保险一些?
PID输出的信号有什么特点?
是不是直流信号就不用放在环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要不要加散热片

还没有接负载呢,用仿真软件是几百PA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请问放不放入环内,这个和前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关系?不管前级是什么,都放在环内,是否保险一些?
PID输 ...

先说“PID输出的信号有什么特点?”
不知道楼主的“PID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估计是个变化相当缓慢的电压信号。也不知道这个“PID输出的信号”内阻多大(能够输出多大电流)。
再说“放不放入环内,这个和前级输出的信号有什么关系?”
楼主说半导体制冷片电阻数欧姆,电流只需要零点几A。如果“PID输出的信号”能够输出10mA电流,那么末级根本就不必使用运放,直接即可驱动互补推挽管。但楼主却加入一级运放跟随器,且使用达林顿管,想必是需要相当大的电流放大倍数(这是我的猜测,也许根本不需要)。那么为了保证互补推挽的线性,就应该将互补推挽这一级包括在反馈环内。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先说“PID输出的信号有什么特点?”
不知道楼主的“PID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估计是个变化相当缓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达林顿管冒烟了,
自己重新设计,先保证不冒烟,再考虑功耗小。

大神,我想问问应该很奇怪的现象,我在用multisim仿真,如果用直流电压代替我前面的pid输出值,经过电压跟随器后电压值还是一样多,但是我用非理想的直流电压(带电阻)代替pid输出时,即使我的电压选择1V(0.1Ω)而已,经过电压跟随器之后也有-11V,那我实际输出的电压是用哪个去模拟呢?而且为什么是-11V,而不是一个正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想问问应该很奇怪的现象,我在用multisim仿真,如果用直流电压代替我前面的pid输出值,经过电压 ...

没看到你的仿真图,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你的仿真图,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值。

仍旧还是这个电路,理论是行的,所以我不想放弃,因为如果自己做攻防电路是逃不开三极管或者mos的,所以还是很想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又不能去乱试,再玩一遍仿真,所以我用了带内阻的直流电源,但是软件里面把这个电源叫做Non-Ideal Battery,得出的结果很出乎意料,完全不一样,我就想如果仿真时是用理想的直流,还是带内阻的蓄电池池呢,虽然理想的直流符合我一直学到的电学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说“PID输出的信号有什么特点?”
不知道楼主的“PID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估计是个变化相当缓 ...

因为当时觉得由运放输出端到三极管基级的电压可能会很大,所以挑了这款达林顿管,Vbe=10V,是不是我把Vbe理解错误了,其实Vbe一般是0.7V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当时觉得由运放输出端到三极管基级的电压可能会很大,所以挑了这款达林顿管,Vbe=10V,是不是我把Vbe ...

“是不是我把Vbe理解错误了”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