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版的IAR支持 CMSIS-PACK

楼主(2017-11-24):
IAR8.20版本可以直接安装Keil 的Pack包
有哪位大神在用啊

网友A:
没有用过iar开发stm32,keil用的还可以。

网友B:
keil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C:
不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A: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B:
IAR有啥问题?

楼主:
不能进中断程序,使用CMSIS component manager 配置启动文件和标准驱动文件,可是没看见 .s 文件。

楼主:
感谢各位,我把问题说出来,就不一一回复了:
程序不能进入中断程序,使用CMSIS component manager 配置启动文件和标准驱动文件,可是没看见 .s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已经发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我已经发出问题了。

楼主:
我已经发出问题了。

网友D(2018-07-28):
你好 请问你IAR CMSIS Manager 如何选择具体的芯片 我这只有cortex M3    @hj007

安装了支持包,就可以直接选择了,和MDK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