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路以及元器件分析

楼主(2017-11-24):
【不懂就问】
如图中,是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DCP和DCN是直流母线,
【1】是不是配合芯片UC2845通过对R10的采样,控制Q1为2sk2225的开断,从从而控制变压器原边电压?还是说怎么样?
【2】图上部,D1所在的那一个原边,是什么作用?就是一个从2845中VCC拉出的原边吗?
【3】图下部D6光敏二极管的作用
【4】变压器二次侧有三路输出,是不是分别对应三个“地”(DCP,DCN,GND)?特别是从C2接了一个C10变成了GND不明白
而且图的右上角,第一路输出是把直流母线正极DCP当做输出的地了吗?

网友A:
1 典型的 “反激” 电源
2 C10叫 “Y电容”
3 R10, 电流采样电阻, 防止过电流的保护电路
4 D6, 光耦的接收部分。 发射部分你没有画, 大概会在你的“+VCC” 那边(你没有画二极管,我猜的)

网友A:
D1是给2845供电的。一般这类IC会用大电阻和一个电容做启动电源,然后用一个辅助绕组供电

网友B:
1、典型的单端激电源拓扑
2、D1在的不是原边,是辅助电源绕组,给IC供电
3、D6:光耦,跟进光耦导通的程度,达到输出电压控制
4、DCP是市电整流后的DC310V的+端,DCN是DC310V的- 端,俗称“热地”,很危险的。
   GND是工作“地”。这两个“地”,在线路图中,符号是不一样的,人不能同时触摸,要出人命的。
线路图有错误的。C10:隔离电容(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典型的单端激电源拓扑
2、D1在的不是原边,是辅助电源绕组,给IC供电
3、D6:光耦,跟进光耦导通的程度 ...

太谢谢你了,兄弟
说的很通俗易懂
希望以后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