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方案分享】NM1820车模电调

楼主(2017-11-24):
使用NM1820的车模电调,最大电流20A先附上MCU部分原理图
NM1820支持最大输入30v电压,所以可以直接节省了一颗LDO,注意因为压降比较大建议外部接一个分压电阻
(我使用r1 33欧姆的分压电阻)。
本芯片还自带NNmos的驱动电路只需要外挂三颗0805的2.2uf的陶瓷自举电容(如图c1,c5,c6)
本图为反电动势采样电路,因为MCU自带模拟比较器,其中电阻分压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计算,本人应用12v锂电池供电。
三项驱动电路,r18 用10毫欧 2512封装采样电阻做过流保护
电流采样电路没有采用运放,直接rc滤波接到adc管脚
速度控制接口
画的pcb
实物和马达
三项的反电动势的波形

到此分享结束

哈哈,和我常用的示波器是一个的型号.......... 不错,这款芯片,把三相无霍尔电机驱动的外围做到基本上极致了,同时更符合精简≈可靠。

网友A:
楼主你开玩笑呢?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开玩笑呢?方案呢?

刚刚更新好,你在刷新一下就好了

楼主:
欢迎交流,欢迎大神指点

网友B:
新唐电机NM1200是ARM 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内建硬件乘法器、 除法器,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硬件PWM触发ADC转换的功能,可以高效能量测电机三相电流,并能得到很好的平稳性,支持单电阻采样三相电流(可节省2个电流采样电路的成本)。MCU非常适合用在快速矢量控制(亦称FOC)运算及单,双电阻三相电流量测上 ,加上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用上新唐NM1200 系列 MCU将比以前的方案减化项目的难度,提高可靠性,降低整体成本。

加强版NM1520,NM1820

网友C:
电动车用的电机是无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用的电机是无刷的吧。

对的,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电机NM1200是ARM 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内建硬件乘法器、 除法器,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硬件PWM触 ...

正准备nm1530做无感foc,样片都申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电机NM1200是ARM 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内建硬件乘法器、 除法器,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硬件PWM触 ...

nm1530的mdu怎么样,兄台用过没,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D:
电动车的点击跟图中的电子是一样的控制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点击跟图中的电子是一样的控制方法吗

有一些是这种控制方法,有一些不是

网友E:
新唐有个控制飞行器的方案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唐有个控制飞行器的方案也不错。

飞控方案确实不错,不过新唐为马达出的芯片性价比超高的

网友F:
新塘这个无刷驱动芯片在淘宝怎么找不到卖家啊?楼主在哪买的?给个渠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唐电机NM1200是ARM 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内建硬件乘法器、 除法器,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硬件PWM触 ...

带除法器么?M0貌似不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带除法器么?M0貌似不带啊?

那个是新唐自己配置的,不是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除法器么?M0貌似不带啊?

带除法器的,32位除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塘这个无刷驱动芯片在淘宝怎么找不到卖家啊?楼主在哪买的?给个渠道

你找大一点代理商就有了,如果只用几片的话只能找代理商申请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塘这个无刷驱动芯片在淘宝怎么找不到卖家啊?楼主在哪买的?给个渠道

如果你要是需要几片玩玩可以加我qq778417874

网友H:
兼容PIC1822、1823 不  带触摸功能不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兼容PIC1822、1823 不  带触摸功能不  兄弟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I:
楼主你好,请问能否发个源程序学习下NM1820电机驱动控制:sugong@139.com

网友J(2018-07-26):
同求学习一下- -最近折腾了好多的芯片~~~~

网友K:
foc的做好了没有呢

网友L(2018-10-30):
非常棒,很喜欢。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M(2019-06-06):
楼主你好,请问能否发个源程序学习下NM1820电机驱动控制:261914326@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