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光耦继电器

楼主(2017-11-24):
本人新手,初次接触电子这一块。
想做一个功能,就是买一块STM32开发板,写程序控制光耦继电器模块,不知买如下这两块板,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

1: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

2:【TELESKY】1路继电器模块带光耦隔离

网友A:
先去弄清楚继电器模块的输入要求以及数量,一般任何开发板都可以,即使需要特殊驱动,也可以自己外扩实现。

网友B:
下面的板有光耦继电器?

网友C:
买这两种板可以实现写程序控制光耦继电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板有光耦继电器?

额,说错,下面是一个光耦继电器,只需要5mA就可以驱动。不知上述中的第一块板子能否带动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说错,下面是一个光耦继电器,只需要5mA就可以驱动。不知上述中的第一块板子能否带动它。 ...

不知道光耦继电器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如果电路没问题肯定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光耦继电器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如果电路没问题肯定可以驱动

这个光耦继电器说明书上写着,

【2、采用贴片光耦隔离,驱动能力强,性能稳定;触发电流5mA;】

上面这句话说的这个5mA,是指只能这个大小的电流才能驱动?不能比它大,也不能比小。

请问是这个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