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f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就是这样一条if语句,编译通不过是为什么?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if 打括号  else  大括号   你那个宏定义应该有好几句话

网友B(点评):
还是这种规则来得可靠,如上例,因宏定义处有分号,在实现处属于多语句,必须加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打括号  else  大括号   你那个宏定义应该有好几句话

谢谢!宏定义只有一条语句,因为后边带分号了,去掉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定义的在哪里?

网友D:
addr定义的什么类型?

网友E:
这个没有定义吗?

网友F:
是不是符号类型不正确?

网友C:
哪个是127行?

网友E:
宏定义在哪里

网友F:
这个都是英文下输入的。

网友D:
类型定义不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类型定义不对吗?

二姨妈,人家都已经说了,您就别掺和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义的在哪里?

.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dr定义的什么类型?

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定义吗?

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符号类型不正确?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都是英文下输入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型定义不对吗?

网友H:
你是不是在写DMX512?可否交流一下呢?

网友I:
见到 if 加大括号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在写DMX512?可否交流一下呢?

我在写DS1302

网友H:
这样啊,这个程序我有,0518的IC

网友J:
通不过很正常,改成if((add&0x01) != 0)就可以了,猪你好孕

网友K:
127行,缺少一个声明?

网友L:
unsigned char 比较好,最好再这么写

if((addr&0x01)==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