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16032显示有鬼影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我用STM32F107VCT6写LCD16032的程序,在显示的文字后面隐隐约约有影子显示出来。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谢谢!
只显示一屏没问题,刷屏时出现。

网友A:
是文字后面有黑影吗?

网友B:
LEDA 这个控制引脚电压是多大?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清除屏幕

网友A:
这个光亮的原因。

网友B:
以前使用的都有跟控制背景亮度的IO.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写入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文字后面有黑影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A 这个控制引脚电压是多大?

我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清除屏幕

我试过每次清屏,可是那样显示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亮的原因。

你说光暗了就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写入数据的?

什么意思?往里写就是了。周一我贴点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往里写就是了。周一我贴点程序

对比度的问题,接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1602有个对比度电压调节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度的问题,接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1602有个对比度电压调节管脚 ...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主要是供电和对比度调节 1602是5V电压。

网友F:
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G:
我觉得是电压问题,因为当时我的闪屏也是电压不稳定,可能也是程序问题,或者你可以单独调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你的情况

网友H:
电压过高就会这样。

网友I:
有可能是数据写入频率太快,加下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A 这个控制引脚电压是多大?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度的问题,接个电位器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1602有个对比度电压调节管脚 ...

板子上没有电位器

网友J:
没有控制背景亮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控制背景亮度吗?

有。现在貌似好了,加了读忙程序。

网友K(2018-08-20):
你好:
我在STM32驱动LCD16032遇到些问题,想要请教;
’能否把一些样例关于STM32驱动LCD16032的样例程序发到我的邮箱1153519130@qq.com,对于您提供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L:
LCD电极电压,也就是对比度,看看可以调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