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经常突发性突然不显示内容

楼主(2017-11-24):
做的10块样板,长期运行过程中,概率性出现LCD突然不显示任何内容,而且出现故障点还不规律,十块板子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前期做的一块样板,一直不存在这种问题,求各种指点可能存在什么问题,这种概率性问题头大。

网友A:
重点检查接插件,但仅凭楼主提供的信息还无法肯定是接插件的问题,最好有故障板能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接插件,但仅凭楼主提供的信息还无法肯定是接插件的问题,最好有故障板能够分析。 ...

大神,我们这个是升级版,把旧板子放上去,10个设备几天都没出现问题,但是换上新的板子后就是一直高频率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将设备盖上金属壳子后,反而概率降低了。但是为什么样板不盖壳子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们这个是升级版,把旧板子放上去,10个设备几天都没出现问题,但是换上新的板子后就是一直高频率 ...

旧版和新版的差别有哪些?

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和新版的差别有哪些?

软件还是硬件?

旧版用的是51单片机,新版是STM32芯片,实现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版用的是51单片机,新版是STM32芯片,实现功能是一样的

软件和硬件都不一样,软件或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们这个是升级版,把旧板子放上去,10个设备几天都没出现问题,但是换上新的板子后就是一直高频率 ...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设计的问题较大,注意电源、接口电平、时序的严格性等问题,如果工作现场干扰严重,还需考虑抗干扰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