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句的强制转换

楼主(2017-11-24):
往内存某地址比如0X12FF7C写数据0X100

int*p = (int*)0x12ff7c;
*p=0x100;

如果写成
int*p;
p=0x12ff7c;
*p=0x100;

即p= (int*)0x12ff7c;这句的强制转换不强制转换了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A:
避免警告或错误,取决于具体的编译器

网友B:
这个是取决于编译器的,一般情况下编译器都默认为int型

网友C:
你不转换也没关系,编译器会帮你强制转换。

网友D:
最好进行强制转换,是个好习惯。

网友E:
强制转换是为了明确的通知编译器, 以免编译器迷糊。

网友F:
用强制转换明确的通知编译器:这不是一个笔误!!!!

网友G:
int*p;
p=0x12ff7c;
*p=0x100;
我认为p=0x12ff7c;这一句编译都通不过啊,在语法上就是错误的

网友H:
将int类型的数据赋值给指针类型的数据,在语法上是错误的

网友I: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J:
优点   第一  告诉编译器你想要的数据类型

网友K:
程序能够正常执行的。

网友L:
节省时间   提高程序执行速率

网友I:
定义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网友K:
这个就是强制转换的类型而已

网友M:
编译器会帮你强制转换